串口通讯中方式3,第九位RB8总是零

楼主:
如题.
  不管是在软件上调试(奇校验),还是在硬件上,RB8总是零.比如我发9,RB8==0,发7也是0
  请各位帮帮忙。谢谢
void STR_int(void) interrupt 4 using 2
{
  if(RI)
  {
    on=0;
    ES=0;
ACC=SBUF;
if(P==RB8)
{
  save=SBUF;
  i++;
}
if(i>=80)
{
  bit1=0;
  bit2=1;
  i=0;
}
RI=0;
ES=1;
on=1;
return;
  }
  if(TI)
  {
  j++;
if(j>=V)
{
  bit1=1;
  bit2=1;
  j=0;
}
else
{
  _nop_();
  ACC=save[j];
  TB8=P;
  SBUF=save[j];
}
TI=0;
  }
}

网友:
你是接收哪里来的数据,如果是PC机来那肯定总是0

网友:
你用带奇偶检验位的就有1了。

网友:
一般来说哈

单片机和PC通信,不用那个位

还不如自己做个加和校验或是异或和校验来得实在

因为:
1。系统中,单字节通信的可能性很少。基本上都是多字节一帧地发

2。如果真的有干扰,这样的去干扰的办法还不如一整帧做来得实在

3。在系统灵活性上,有了限制,能用通用的就用通用的吧,会体会到它的好处的。呵呵

网友:
我只是小流量通讯:一小时一次通讯不超80字节只作记录用;

     我是用虚拟串口和Keil捆绑在一起,用串口调试软件调试的,在虚拟通讯下也是零;

网友:
过两天和你一起抓一下这个问题看

偶,好像之前没有太关心这个

谢谢LZ

网友:
#include
#include

unsigned char SendBuf = 0;
unsigned char RBuf = 0;
void UARTISR(void) interrupt 4
{
    if (TI)
    {
        TI = 0;
        ACC = SendBuf++;
        TB8 = P;

        SBUF = ACC;
        ;

    }

    if (RI)
    {
         RI = 0;

        if (RB8)
        {
            P1 = 0xff;
        }
        else
        {
            P1 = 0X00;
        }
    }
}

int main()
{
    //定时器波特率:9600,18.432MHz
    TMOD = 0x20;
    TH1 = 0xFB;
    TL1 = 0xFB;
    TR1 = 1;

    //工作方式3
    SCON = 0xD0;
    PCON = 0x00;

    //允许接收及初始化
    REN = 1;
    TB8 = 0;
    RB8 = 0;

    //开中断
    ES = 1;
    EA = 1;

    while (1);

    return 0;
}

LZ我这段代码调试通过了的

我用串口助手送入不同的标志位,片子做了不同的响应

能收到那个标志位

发送那边我用软件调试,也OK的

具体你看看你的配置方面的东西

网友:
你看我用你的CODE调试的.也是这样.不知道我这里.那里设置不对.我已把调试情况录成了图片.
你看一下.
不好意思.不知道怎样上附图片.你能给邮箱吗.麻烦你看一下.谢谢!!

网友:
邮箱:lbing7@gmail.com

那LZ你说说你怎么送进那个标志位的?

你的调试方法,流程是什么?

网友:
我已发了.看一下吧.
除了图片上的那些.其它的地方.什么也没设置.

网友:
LZ我看到你发的图了

也看了你的串口工具了

呵呵

232口里面的标志位,不是自动生成的

而是通过软件设置(在串口工具里就是手动设置)

你“人工”计算你要发的数据的校验位后

在你的串口工具中:校验位:0DD这一个一拉框里选择对应的值

再发送看

呵呵

如果要改动这个,需要自动地修正这个位

那只能重写串口工具来实现

好像问题就只在这里吧

网友:
上面的高手们,你们误导楼主了吧

PC与51通讯RB8不可能全是零啊?!

PC的串口有多种设置的,可以是校验码,也可以发指定码

不然PC与51的多机通讯如何识别地址与数据呀?!

我没用C,所以搞不明白楼主是代码问题,还是设置问题,不敢胡说

只是不想有人被误导“你是接收哪里来的数据,如果是PC机来那肯定总是0”

网友:
没误导哈

我都说了,我这边都正常的,可以响应RB8

只是PC上的那个RB8位怎么修改的方式问题

呵呵

网友A:
你好。你再看一下图。我在串口里已经设置了奇校验。

网友:
12楼的前后矛盾。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好。你再看一下图。我在串口里已经设置了奇校验。

换成偶的

网友:
也是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