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程序总显示黑色,请帮帮我,谢谢。

楼主(2008-03-18):
我的程序总显示黑色,请帮帮我,谢谢。
我编写一个程序显示一个蓝色的矩形,在模拟器下正常实现了,可是到了ARM开发板下就成了黑色,换其他颜色也无效,请教高手是什么原因啊?我用到了SetBkColor( 这个函数好像没有用)。
程序
模拟器
开发

网友A:
我有一个例子程序就可以在开发板上正常显示,我是从这个程序改的,估计是个细节问题,可是我总么也找不出来。

网友B:
把你的代码贴出来,不要让别人玩猜谜游戏。

网友C:
公司内部的代码,哪能贴出来。

网友D:
那就请不要来这里问

网友E:
一般来说模拟器环境下的所有图标都是经典风格(就是那种很土,灰色经典那种).
而在你实际系统中可能是XP风格的(蓝色的那种)(这在裁系统的时候可以发现 还有XP风格这样的组件的),这两种不同的风格可能会导致某些颜色显示不一致.
建议:
1. 换一种颜色试试看
2. 不要使用SetBkColor这个函数,可以自绘一个的.

网友F:
来这里问怎么了?!我知道有源码分析有利于分析,但是我们公司有保密要求,我也不想给自己找麻烦。我愿意在哪问就在哪问!

网友G:
问问题就不要那么牛X嘛
代码保密抠一段出来又不是什么问题
模拟器和开发板平台一直么?
如果一直会上驱动的问题么?

网友H:
不贴代码就牛X了?这牛X也太简单了。理解不一样。结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