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相电机如何改装成单相电机,接什么样的电容,容量多大

楼主:
三相电机如何改装成单相电机,接什么样的电容,容量多大

网友:
作用不大,功率直线下降。能启动,就是老天开眼啦。

网友A:
先看看电机是怎么接的.星接最好改为角接,这样提高出力.在其中两相(如AC)并接一个4.7uF的电容,220V接到(BC相).
不过这样电机的出力是够的.

网友:
电容多大,要看你的电机是多大W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看看电机是怎么接的.星接最好改为角接,这样提高出力.在其中两相(如AC)并接一个4.7uF的电容,220V接到(BC相).
不过这样电机的出力是够的.

这样改,出力是不够的.写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