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YMBOL数据采集器(MC1000)死机问题

楼主:
大家好 我的问题是  我做的MC1000的程序为什么扫了10个左右的条马后会死机?     导致错误?  我拿出RMB200元 寻求这个答案
如果有知道的或者能解决我的问题人   帮我看下   钱我一定会给的谢谢   QQ804206885
部分代码:
public string biaozhi;
        public string danhao;
        private Symbol.Barcode.Reader MyReader = null;
        private Symbol.Barcode.ReaderData MyReaderData = null;
        private System.EventHandler MyEventHandler = null;
        public pandian()
        {
            InitializeComponent();
        }

        private void pandian_Load(object sender, EventArgs e)
        {
            if (this.InitReader())
            {
                // Start a read on the reader
                this.StartRead();
            }
            else
            {
                // If not, close this form
                this.Close();
                return;
            }

        }

        private void txt_tiaoma_KeyDown(object sender, KeyEventArgs e)
        {
            if (e.KeyValue == 13)
            {
                if (txt_tiaoma.Text == "")
                {
                    MessageBox.Show("条码不能为空");
                }
                else
                {
                    data dt = new data();
                    SqlCeDataReader dr = dt.read("select * from tiaomadan where tiaoma='"+this.txt_tiaoma.Text+"'");
                    if (dr.Read())
                    {
                        if (biaozhi == "0")
                        {
                            this.txt_shuliang.Text = "1";
                            this.txt_shuliang.SelectAll();
                            this.listBox1.Items.Clear();
                            this.listBox1.Items.Add("单号:"+danhao);
                            this.listBox1.Items.Add("物料代码:"+dr[1].ToString());
                            this.listBox1.Items.Add("物料名称:"+dr[2].ToString());
                            this.listBox1.Items.Add("物料批号:"+dr[4].ToString());
                            this.listBox1.Items.Add("有效日期:"+dr[5].ToString());
                            SqlCeDataReader dr1 = dt.read("select * from rukudan where wuliaodaima='"+dr[1].ToString()+"' and danhao='"+danhao+"'");
                            if (dr1.Read() == true)
                            {
                                this.listBox1.Items.Add("总体数量:" + dr1[4].ToString() + dr1[3].ToString());
                                dr1.Close();
                            }
                            else
                            {
                                this.listBox1.Items.Add("总体数量:"+"没有找到编码");
                                dr1.Close();
                            }
                            SqlCeDataReader dr2 = dt.read("select sum(shuliang) from jilurukudan where danhao='" + danhao + "' and wuliaodaima='" + dr[1].ToString() + "'");
                            if (dr2.Read() == true)
                            {
                                this.listBox1.Items.Add("已扫数量:" + dr2[0].ToString());
                                dr2.Close();
                            }
                            else
                            {
                                this.listBox1.Items.Add("已扫数量:"+"0");
                                dr2.Close();
                            }
                            this.txt_shuliang.Focus();
                            //rukudan
                        }
                        if (biaozhi == "1")
                        {
                            this.txt_shuliang.Text = "1";
                            this.txt_shuliang.SelectAll();
                            this.listBox1.Items.Clear();
                            this.listBox1.Items.Add("单号:" + danhao);
                            this.listBox1.Items.Add("物料代码:" + dr[1].ToString());
                            this.listBox1.Items.Add("物料名称:" + dr[2].ToString());
                            this.listBox1.Items.Add("物料批号:" + dr[4].ToString());
                            this.listBox1.Items.Add("有效日期:" + dr[5].ToString());
                            SqlCeDataReader dr1 = dt.read("select * from chukudan where wuliaodaima='" + dr[1].ToString() + "' and danhao='" + danhao + "'");
                            if (dr1.Read() == true)
                            {
                                this.listBox1.Items.Add("总体数量:" + dr1[4].ToString() + dr1[3].ToString());
                                dr1.Close();
                            }
                            else
                            {
                                this.listBox1.Items.Add("总体数量:" + "没有找到编码");
                                dr1.Close();
                            }
                            SqlCeDataReader dr2 = dt.read("select sum(shuliang) from jiluchukudan where danhao='" + danhao + "' and wuliaodaima='" + dr[1].ToString() + "'");
                            if (dr2.Read() == true)
                            {
                                this.listBox1.Items.Add("已扫数量:" + dr2[0].ToString());
                                dr2.Close();
                            }
                            else
                            {
                                this.listBox1.Items.Add("已扫数量:" + "0");
                                dr2.Close();
                            }
                            this.txt_shuliang.Focus();

                            //chukudan
                        }
                        if (biaozhi == "2")
                        {
                            this.txt_shuliang.Text = "1";
                            this.txt_shuliang.SelectAll();
                            this.listBox1.Items.Clear();
                            this.listBox1.Items.Add("物料代码:" + dr[1].ToString());
                            this.listBox1.Items.Add("物料名称:" + dr[2].ToString());
                            this.listBox1.Items.Add("物料批号:" + dr[4].ToString());
                            this.listBox1.Items.Add("有效日期:" + dr[5].ToString());
                            SqlCeDataReader dr2 = dt.read("select * from jilutiaoma where tiaoma='"+this.txt_tiaoma.Text+"'");
                            if (dr2.Read() == true)
                            {
                                this.listBox1.Items.Add("已扫数量:" + dr2[6].ToString()+dr2[3].ToString());
                                dr2.Close();
                            }
                            else
                            {
                                this.listBox1.Items.Add("已扫数量:" + "0");
                                dr2.Close();
                            }
                            this.txt_shuliang.Focus();
                            //pdcazou
                        }
                    }
                    else
                    {
                        this.listBox1.Items.Clear();
                        this.listBox1.Items.Add("");
                        this.listBox1.Items.Add("╔———————————╗");
                        this.listBox1.Items.Add("│   没有找到条码");
                        this.listBox1.Items.Add("╚———————————╝");
                        this.txt_tiaoma.Text = "";
                        this.txt_shuliang.Text = "";
                        this.txt_tiaoma.Focus();
                    }
                }
            }
            if (e.KeyValue == 27)
            {
                if (txt_tiaoma.Text == "")
                {
                    this.Close();
                }
                else
                {
                    txt_tiaoma.Text = "";
                    txt_shuliang.Text = "";
                }
            }
}

网友:
  private bool InitReader()
        {
            // If reader is already present then fail initialize
            if (this.MyReader != null)
            {
                return false;
            }

            // Create new reader, first available reader will be used.
            this.MyReader = new Symbol.Barcode.Reader();

            // Create reader data
            this.MyReaderData = new Symbol.Barcode.ReaderData(
                Symbol.Barcode.ReaderDataTypes.Text,
                Symbol.Barcode.ReaderDataLengths.MaximumLabel);

            // Create event handler delegate
            this.MyEventHandler = new EventHandler(MyReader_ReadNotify);

            // Enable reader, with wait cursor
            this.MyReader.Actions.Enable();

            //this.MyReader.Parameters.Feedback.Success.BeepTime = 0;
            //this.MyReader.Parameters.Feedback.Success.WaveFile = "\\windows\\alarm3.wav";

            // Attach to activate and deactivate events
            this.Activated += new EventHandler(ReaderForm_Activated);
            this.Deactivate += new EventHandler(ReaderForm_Deactivate);

            return true;
        }
        private void TermReader()
        {
            // If we have a reader
            if (this.MyReader != null)
            {
                // Disable the reader
                this.MyReader.Actions.Disable();

                // Free it up
                this.MyReader.Dispose();

                // Indicate we no longer have one
                this.MyReader = null;
            }

            // If we have a reader data
            if (this.MyReaderData != null)
            {
                // Free it up
                this.MyReaderData.Dispose();

                // Indicate we no longer have one
                this.MyReaderData = null;
            }
        }
        private void StartRead()
        {
            // If we have both a reader and a reader data
            if ((this.MyReader != null) &&
                 (this.MyReaderData != null))
            {
                // Submit a read
                this.MyReader.ReadNotify += this.MyEventHandler;
                this.MyReader.Actions.Read(this.MyReaderData);
            }
        }
        private void StopRead()
        {
            // If we have a reader
            if (this.MyReader != null)
            {
                // Flush (Cancel all pending reads)
                this.MyReader.ReadNotify -= this.MyEventHandler;
                this.MyReader.Actions.Flush();
            }
        }
        private void MyReader_ReadNotify(object sender, EventArgs e)
        {
            Symbol.Barcode.ReaderData TheReaderData = this.MyReader.GetNextReaderData();

            // If it is a successful read (as opposed to a failed one)
            if (TheReaderData.Result == Symbol.Results.SUCCESS)
            {
                // Handle the data from this read
                this.HandleData(TheReaderData);

                // Start the next read
                this.StartRead();
            }
        }
        private void HandleData(Symbol.Barcode.ReaderData TheReaderData)
        {
            string MessageToDisplay;

            MessageToDisplay = TheReaderData.Text ;

            this.txt_tiaoma.Text = MessageToDisplay;
            txt_tiaoma_KeyDown(txt_tiaoma, new KeyEventArgs(System.Windows.Forms.Keys.Enter));

            // While we have too many items to fit without scrolling

        }
        private void ReaderForm_Activated(object sender, EventArgs e)
        {
            // If there are no reads pending on MyReader start a new read
            if (!this.MyReaderData.IsPending)
                this.StartRead();
        }
        private void ReaderForm_Deactivate(object sender, EventArgs e)
        {
            this.StopRead();
        }
    }

网友:
Symbol MC1000 06年做过。这款硬件很垃圾。
你是.net做的?
我当时是用C++实现的。研究一下,看能不能帮帮你。

网友:
刚做完MC3000的,1000和3000用的是同一驱动,我给你看看,是c#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