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触摸屏校准

楼主:
我现在的触摸屏已经可以响应点击,在中断处理程序中也已经可以取得触摸屏控制器采样的电压值了(分别对应x和y)

我想请问大家,怎样让这两个电压值和lcd的坐标对用起来?

网友:
咦,Windows下支持触摸屏吗?什么接口?我还没碰过呢。学习一下。

网友:
我这是ucos下的触摸屏驱动,俺只知道wince下可以

网友A:
这个可以去参考WINCE下的触摸校准怎么做的。
简单的说:你在LCD的固定5个位置轮流画十字,然后在十字中心点触摸,得到这5个坐标点及其对应的触摸采样值。
然后就可以进行任意点的触摸采样值计算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可以去参考WINCE下的触摸校准怎么做的。
简单的说:你在LCD的固定5个位置轮流画十字,然后在十字中心点触摸,得到这5个坐标点及其对应的触摸采样值。
然后就可以进行任意点的触摸采样值计算了。

可不可以这样理解,理论上说只要知道某一特定点(如:x 50,y 50)的电压值,然后每一次取电压值后都以此点为基准,获得坐标值

这样对不对?

网友A:
纯理论的计算上来说,一个点就行。不过为了精确一点,实际中还是多取几个点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纯理论的计算上来说,一个点就行。不过为了精确一点,实际中还是多取几个点的。

谢谢楼上朋友的回复,比方照你所说的,预先得到五个固定坐标点所对应的两个电压值,以某种形式保存下来。

当用户点击触摸屏,我取得两个电压值(x,y),然后分别以五个固定坐标的电压值为基准算出五个lcd panel的坐标,然后再取平均值。

应该是这样的吧?

另外:
     以某个固定点的电压值为基准来算出坐标,是不是简单的比例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
是的,简单比例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