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wince50下申请中断号KernelIoControl

楼主:
各位高手:
   情况是这样的:我用WINCE42的BSP升级到WINCE50,现在做一个SDIO的驱动,但是总是中断进不去,后来通过调试信息发现kernelIoControl(....)申请的中断号不知道是多少,总之是失败了
dwSDIOIrq = pHardwareContext->dwSDMMCIrq;
        if (!KernelIoControl(IOCTL_HAL_REQUEST_SYSINTR, &dwSDIOIrq, sizeof(DWORD), &(pHardwareContext->dwSysintrSDMMC), sizeof(DWORD), NULL))
    {
        pHardwareContext->dwSysintrSDMMC = SYSINTR_UNDEFINED;
        RETAILMSG(1, (TEXT("goto exitInit STEP 5555 :fault!\r\n")));
        goto exitInit;
    }
这段代码打印了goto exitInit STEP 5555 :fault!后,进入了exitInit代码段,
请问怎么能看出来BSP是否支持kernelIoControl这个函数??
CE42下需要在三个地方添加中断相关的操作:intbvd1.c  OALINTR.H  cfwBvd1.c(PXA270)
请问在CE50下需要做什么相关的操作??才可以使用kerneliocontrol
谢谢各位

网友:
你装的是wince5.0, 也就有了kernelIoControl中了, 它的代码好像是在private\winceos\coreos\nk\kernel下.

网友:
楼主你的是4.2的BSP,我建议你不要用这个KernelIoControl,因为4.2的BSP和5.0的不同的,除了KernelIoControl还隐藏了一些玄机的。

使用静态映射吧。把那些中断相关代码搬到OAL

同情楼主啊,你这样移植我都说很辛苦的了。比换BSP还难的。
我现在已经换了两个5.0的BSP了,一点问题都没有。随便改动。

哈哈,楼主估计还要痛苦一回。

网友:
这个IOCTL最终还是调到你BSP或者是CPU厂商提供的代码里来的,你可以查一下最终是什么地方出错了,或者就根本没有实现?

网友:
在很久很久以前,CE 4.2的时候,CE只支持静态映射,所以一个ISR会写的巨大无比;
从CE 5开始,微软对OAL有了更严格的要求了,其中就要求BSP一定要支持动态中断申请,即kernelIoControl的方式申请系统中断号。

倒是说到底,静态也好,动态也好,其实都是让系统分配一个数字,便于管理,其实现也就是几张中断映射表的动态/静态加入一个entry。

楼主还是慢慢打一些debug语句来调试一下你的中断分配机制吧

网友:
动态中断的好处就是驱动卸载以后中断也卸载了。
这样就可以两个不是并行的驱动可以复用同一个中断。

=============楼主,还没有解决吗?

网友:
IOCTL_HAL_REQUEST_SYSINTR,在bsp中查找,应该会有一个宏定义和一个映射函数的tab.h的文件(具体名字不记得了),找到和他影射的函数代码,进去加点调试信息看看

网友:
直接用GetLastError()看看错误号是什么不就结了。。。。。

网友:
你的BSP里面其它地方肯定也用到了这个函数,看他们是怎么用的,然后你自己COPY着用就可以了!!!

网友:
我是将BSP42直接升级到WINCE50下
所以BSP中kernelIocontrol并不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