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WINCE软件加密

楼主:
本人有一WINCE程序,无原代码,软件是存入SD卡,放入一体机内运行,现想加密别人无法拷贝或是拷贝后需注册码,或是在软件启动时到注册表某一位置检查注册码,如查不到自动退出

求高手指点,或是有没有哪款加壳软件可以实现

网友A:
再写个程序把它包起来好了
我们以前软件加密一般都是通过设备的UUID来区分的,这个是对应到每一个设备有一个注册码,然后软件做相应的检查

网友:
自己做一个就是了。。
读取注册表,校验注册表不是很简单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再写个程序把它包起来好了

对,看来只有这个方法了。。

网友:
多谢指教,但是对这方面不太会,可不可以指教一二

网友:
防止拷贝的TF卡+SD卡卡套,来防止copy
QQ:476833461

网友:
sd卡没搞过,flash中的倒是可以。

网友B:
如何读取设备唯一的一个硬件识别号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何读取设备唯一的一个硬件识别号呢?

查一下微软的帮助文档,有标准的接口的,不过还要看OAL中有没有实现?

网友:
先把 PC 上的加壳解壳研究懂了, WinCE 就是几条指令不同罢了。

网友:
如果是很有价值的商业程序,还可以直接用WinCE下面的USB加密狗来加密
QQ:476833461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再写个程序把它包起来好了
我们以前软件加密一般都是通过设备的UUID来区分的,这个是对应到每一个设备有一个注册码,然后软件做相应的检查

没有太大意义,你执行的时候还是要把源程序解压到分区中再执行,这时可能被别人拷出来,那么你的加密就没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