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高手一个关于ip分配的问题?

楼主(2008-04-15):
请教各位高手一个关于ip分配的问题?
请问哪位高手可以帮我解释一下,一台无线设备连到一个新的网络中,是怎样获得新的ip的?
如果自己写个无线驱动,怎样来实现获取ip的?
网络
无线

网友A:
这个是你在拨号的时候,系统自动分配的。

网友B:
谢谢,你的回答。但是,我想知道的是更具体的细节,比如,是通过什么机制分配的?我们可不可以用程序控制分配?

网友C:
PPP协议里会请求ip地址的,当PPP承载IPCP时。
->7e ff 03 80 21 01 01 00 0a 03 06 00 00 00 00 7e ... 中间"4个00"是ip地址为空
<-7e ff 03 80 21 03 01 00 0a 03 06 c0 a8 00 01 7e ... 返回可用ip

网友D:
这个是随机分配的,你没办法用程序控制的。
不过有那种固定IP的SIM卡,就是代价有点高。。

网友E:
用标准的PPP协议来实现的。

网友F:
是想接分,也想学习
要学习,就需要可用分
要可用分,就得支持、解答
我想学习,所以希望有更多的大侠解答和关注各个问题
所以我只好大力顶帖!
希望每一帖都在头条^_^
所以,我顶完这帖顶那帖!

网友G:
我也想知道,正在找這方面的資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