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核模式怎么加载一个模块。加载到哪里?

楼主:
我想在内核模式 就是驱动吧  里面加载一个比如dll  或者exe
主要是想在驱动里面获取一些比如ntdll.dll 或者ntoskrnl.exe里面的信息。。想在驱动里面把这两个模块加载到内存里。
然后找想要的东西 什么方法?

网友:
是使用LdrInitializeThunk例程!
你要直接加载制定模块,可以截获NtCreateThread,在系统执行他是,通过LoadLibrary加载你的dll,例子在www.codeproject.com上有,好像是hookapi

网友:
NTSTATUS NewNtCreateThread(
    OUT PHANDLE ThreadHandle,
    IN ACCESS_MASK DesiredAccess,
    IN POBJECT_ATTRIBUTES ObjectAttributes OPTIONAL,
    IN HANDLE ProcessHandle,
    OUT PCLIENT_ID ClientId,
    IN PCONTEXT ThreadContext,
    IN PINITIAL_TEB InitialTeb,
    IN BOOLEAN CreateSuspended)
{
        NTSTATUS ResultStatus;

#pragma message("must verify user mode parameters before using")

        if (
                ThreadContext &&
                CreateSuspended &&
                ProcessHandle &&
                ProcessHandle!=(void *)0xffffffff &&
                FindLockProcessInQueue(ProcessHandle)
                )
        {

                //kernel creates thread
                //trying to get PEPROCESS

                NTSTATUS ObjectStatus;
                PEPROCESS pProcess;
                POBJECT_TYPE PsProcessType;

                DBGPRINT(("Kernel trying to CreateThread(from User Mode) for ProcessHandle = 0x%X\n",ProcessHandle));

                PsProcessType = NULL;
                ObjectStatus = ObReferenceObjectByHandle(
                        ProcessHandle,
                        PROCESS_ALL_ACCESS,
                        PsProcessType,
                        UserMode,
                        (PVOID *)&pProcess,
                        NULL);
                if (ObjectStatus!=STATUS_SUCCESS)
                {
                        DBGPRINT(("Fail to RefernceObject. Stopping Injecting Technique.\n"));
                }
                else
                {
                        NTSTATUS AllocStatus;
                        UCHAR * BaseAddr;
                        SIZE_T RegionSize;
                        ULONG Win32StartAddr;
                        ULONG LoadLibraryAddr;

                        RegionSize = 100;
                        BaseAddr = NULL;
                        PsProcessType = NULL;

                        LoadLibraryAddr = (ULONG)((PDEVICE_EXTENSION)g_pDeviceObject->DeviceExtension)->AddrInfo.pfnLoadLibrary;
                        DBGPRINT(("Address of LoadLibraryW = 0x%08X\n",LoadLibraryAddr));

                        if (ThreadContext)
                        {
                                //remembering value of ThreadContext->Eax
                                //it contains process staring address in user mode

                                Win32StartAddr = ThreadContext->Eax;

                                if (!Win32StartAddr)
                                {
                                        DBGPRINT(("--------------Win32StartAddr not set--------------------\n"));
                                }
                                else
                                {

                                        //"jumping" to context of new process
                                        KeDetachProcess();
                                        KeAttachProcess((void *)pProcess);

                                        //allocating memory with PAGE_EXECUTE_READWRITE access rights

                                        AllocStatus = ZwAllocateVirtualMemory(
                                                NtCurrentProcess(),
                                                &BaseAddr,
                                                0,
                                                &RegionSize,
                                                MEM_COMMIT        ,
                                                PAGE_EXECUTE_READWRITE);
                                        if (AllocStatus!=STATUS_SUCCESS)
                                        {
                                                DBGPRINT(("---------------Fail to Allocate memory! AllocStatus = 0x%x\n",AllocStatus));
                                        }
                                        else
                                        {
                                                ULONG Offset = 0;
                                                ULONG OffsetStrAddr = 0;

                                                DBGPRINT(("---------------Memory allocation OK! BaseAddr = 0x%x\n",BaseAddr));

                                                BaseAddr[Offset] = 0x68; //push
                                                ++Offset;
                                                OffsetStrAddr = Offset;
                                                Offset += 4; //reserving 4 byte for string address. will be filled late

                                                BaseAddr[Offset] = 0xbb; //mov ebx,LoadLibraryAddr
                                                ++Offset;

                                                *(ULONG *)(BaseAddr+Offset) = LoadLibraryAddr;
                                                Offset += 4;

                                                BaseAddr[Offset] = 0xff; //call ebx
                                                ++Offset;
                                                BaseAddr[Offset] = 0xd3;
                                                ++Offset;

                                                BaseAddr[Offset] = 0xb8;                                                 //mov eax,Win32StartAddr
                                                ++Offset;
                                                *(ULONG *)(BaseAddr+Offset) = Win32StartAddr;
                                                Offset += 4;

                                                BaseAddr[Offset] = 0x50; //push eax
                                                ++Offset;

                                                BaseAddr[Offset] = 0xc3; //ret
                                                ++Offset;

                                                *(ULONG *)(BaseAddr+OffsetStrAddr) = (ULONG)(BaseAddr + Offset); // parameter for LoadLibraryW

                                                //forming string with DLL name - tunew20.dll

                                                BaseAddr[Offset] = 't';
                                                ++Offset;
                                                BaseAddr[Offset] = 0x0;
                                                ++Offset;
                                                BaseAddr[Offset] = 'u';
                                                ++Offset;
                                                BaseAddr[Offset] = 0x0;
                                                ++Offset;
                                                BaseAddr[Offset] = 'n';
                                                ++Offset;
                                                BaseAddr[Offset] = 0x0;
                                                ++Offset;
                                                BaseAddr[Offset] = 'e';
                                                ++Offset;
                                                BaseAddr[Offset] = 0x0;
                                                ++Offset;
                                                BaseAddr[Offset] = 'w';
                                                ++Offset;
                                                BaseAddr[Offset] = 0x0;
                                                ++Offset;
                                                BaseAddr[Offset] = '2';
                                                ++Offset;
                                                BaseAddr[Offset] = 0x0;
                                                ++Offset;
                                                BaseAddr[Offset] = '0';
                                                ++Offset;
                                                BaseAddr[Offset] = 0x0;
                                                ++Offset;
                                                BaseAddr[Offset] = '.';
                                                ++Offset;
                                                BaseAddr[Offset] = 0x0;
                                                ++Offset;
                                                BaseAddr[Offset] = 'd';
                                                ++Offset;
                                                BaseAddr[Offset] = 0x0;
                                                ++Offset;
                                                BaseAddr[Offset] = 'l';
                                                ++Offset;
                                                BaseAddr[Offset] = 0x0;
                                                ++Offset;
                                                BaseAddr[Offset] = 'l';
                                                ++Offset;
                                                BaseAddr[Offset] = 0x0;
                                                ++Offset;
                                                BaseAddr[Offset] = 0x0;
                                                ++Offset;
                                                BaseAddr[Offset] = 0x0;
                                                ++Offset;

                                                DBGPRINT(("---------------Old EAX Value = 0x%08x\n",Win32StartAddr));
                                                Win32StartAddr = (ULONG)BaseAddr;

                                        }
                                        //"jumping" back to previos contex.

                                        KeDetachProcess();

                                        //setting process start address to allocated memory
                                        ThreadContext->Eax = Win32StartAddr;
                                }

                        }

                        ObDereferenceObject(pProcess);

                }

                UnlockProcessQueue();

                RemoveProcessFromQueue(ProcessHandle);

        }

        ResultStatus = OldNtCreateThread(
                ThreadHandle,
                DesiredAccess,
                ObjectAttributes,
                ProcessHandle,
                ClientId,
                ThreadContext,
                InitialTeb,
                CreateSuspended);

        if (ResultStatus == STATUS_SUCCESS && CreateSuspended)
        {
                DBGPRINT(("Kernel sucessfully create new thread.\n----->ThreadHandle = 0x%xh for ProcessHandle = 0x%x\n",*ThreadHandle,ProcessHandle));
        }

        return ResultStatus;
}

网友:
吸收了你们的代码和方法。非常感谢
分分给你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