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上源码防火墙程序出问题高手帮看看怎么回事

楼主:
下面是设置过滤函数的程序,是书上的源程序,不知道为什么执行不成功,在客户程序中使用GetLastError()得到2,找不到指定文件,初次接触驱动程序,希望老虾们给看看

NTSTATUS SetFilterFunction(PacketFilterExtensionPtr filterFun)
{
        NTSTATUS status = STATUS_SUCCESS;

                // 取得IP过滤驱动设备对象。下面代码执行后,pDeviceObj变量将指向IP过滤驱动设备对象
        PDEVICE_OBJECT pDeviceObj;
        PFILE_OBJECT pFileObj;
        // 初始化IP过滤驱动的名称
        UNICODE_STRING ustrFilterDriver;
        RtlInitUnicodeString(&ustrFilterDriver, L"\\Device\\IpFilterDriver");
        // 取得设备对象指针
        status = IoGetDeviceObjectPointer(&ustrFilterDriver, FILE_ALL_ACCESS, &pFileObj, &pDeviceObj);
        if(!NT_SUCCESS(status))
        {
                return status;
        }

                // 使用到IP过滤驱动中设备对象的指针创建一个IRP
        // 填充PF_SET_EXTENSION_HOOK_INFO结构
        PF_SET_EXTENSION_HOOK_INFO filterData;
        filterData.ExtensionPointer = filterFun;

        // 我们需要初始化一个事件对象。
        // 构建IRP时需要使用这个事件内核对象,当IP过滤取得接受到此IRP,完成工作以后会将它置位
        KEVENT event;
        KeInitializeEvent(&event, NotificationEvent, FALSE);

        // 为设备控制请求申请和构建一个IRP
        PIRP pIrp;
        IO_STATUS_BLOCK ioStatus;
        pIrp = IoBuildDeviceIoControlRequest(IOCTL_PF_SET_EXTENSION_POINTER,  // io control code
                pDeviceObj,
                (PVOID) &filterData,
                sizeof(PF_SET_EXTENSION_HOOK_INFO),
                NULL,
                0,
                FALSE,
                &event,
                &ioStatus);
        if(pIrp == NULL)
        {
                // 如果不能申请空间,返回对应的错误代码
                return STATUS_INSUFFICIENT_RESOURCES;
        }

                // 请求安装钩子回调函数
        // 发送此IRP到IP过滤驱动
        status = IoCallDriver(pDeviceObj, pIrp);
        // 等待IP过滤驱动的通知
        if(status == STATUS_PENDING)
        {
                KeWaitForSingleObject(&event, Executive, KernelMode, FALSE, NULL);
        }
        status = ioStatus.Status;

        // 清除资源
        if(pFileObj != NULL)
                ObDereferenceObject(pFileObj);
        return status;
}

网友:
NTSTATUS DispatchIoctl(PDEVICE_OBJECT pDevObj, PIRP pIrp)//处理IRP
{
        NTSTATUS status = STATUS_SUCCESS;

        // 取得此IRP(pIrp)的I/O堆栈指针
        PIO_STACK_LOCATION pIrpStack = IoGetCurrentIrpStackLocation(pIrp);

        // 取得I/O控制代码
        ULONG uIoControlCode = pIrpStack->Parameters.DeviceIoControl.IoControlCode;
        // 取得I/O缓冲区指针和它的长度
        PVOID pIoBuffer = pIrp->AssociatedIrp.SystemBuffer;
        ULONG uInSize = pIrpStack->Parameters.DeviceIoControl.InputBufferLength;

        // 响应用户的命令
        switch(uIoControlCode)
        {
        case START_IP_HOOK:        // 开始过滤
                status = SetFilterFunction(FilterPackets);
                break;

........
        return status;
}

客户程序:

if(m_pFilterDrv->IoControl(START_IP_HOOK, NULL, 0, NULL, 0) == -1)//m_pFilterDrv为IP过滤钩子驱动指针
        {
                str.Format("%d",GetLastError());
                MessageBox(str,"error");
                return;
        }

网友:
status = IoGetDeviceObjectPointer(&ustrFilterDriver, SYNCHRONIZE | GENERIC_READ | GENERIC_WRITE, &pFileObj, &pDeviceObj);

处理DeviceControl完成时要
pIrp->IoStatus.Status = status;
pIrp->IoStatus.Information = 0;

网友:
看看你的代码!
monkeycd@163.com

网友:
还不行啊,cnzdgs 你要代码吗?

网友:
taianmonkey  代码已经发送

网友:
不明LZ在说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