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写操作系统时图形编程问题

楼主:
START:
[BITS 16]
ORG 7C00H
CLD ;方向标准
LABLE_GEGIN:
    MOV AX,CS
    MOV SS,AX
    MOV ES,AX
    MOV DS,AX
    MOV SP,1000H

    MOV EAX,GDT_LABEL        ;得到全局描述表首地址
    MOV [GDTR1],EAX          ;将全局描述表首地址放入GDTR中
    LGDT    [GDTR_LABEL]    ;加载GDTR

;设置显示模式
    MOV AX,4F02H
    MOV BX,0114H  ;;MOV BX,4114H也是一样
    INT 10H
;得到当前显示模式信息,并保存到段描述符中
    MOV AX,4F01H
    MOV CX,0114H
    ;;存储显存线性基地值=8000H
    MOV BX,8000H
    MOV ES,BX
    MOV DI,01H
    INT 10H
    MOV EAX,[ES:DI+40]   ;显存的线性基地址
    MOV [ES:00],EAX

;将32位代码复制到00H
    XOR AX,AX
    MOV DS,AX
    MOV SI,START32

    XOR AX,AX
    MOV ES,AX
    MOV DI,AX

    MOV CX,100H
    REP MOVSW

    CLI
    ;;打开a20线
    IN AL,92H
    OR AL,02H
    OUT 92H,AL

;为32位坐准备
    MOV AX,VOIE32
    MOV DS,AX
    MOV SS,AX
    MOV ES,AX
    MOV FS,AX
    MOV GS,AX
    ;;进入保护模式
    MOV EAX,CR0
    OR  EAX,01
    MOV CR0,EAX
    JMP DWORD CODE32:0

;;GDT
GDT_LABEL:  ;以下为高到低位编码
GDT0:    DD  00000000H
            DD  00000000H
;1:代码段:基地值=7C00H
GDT1:    DD  00000000H
            DD  00CF9B00H
;2:显卡基地值=未定
GDT2:    DD  0000FFFFH
            DD  00CF9300H
;;选择子
CODE32  EQU  0008H
VOIE32  EQU  0010H
GDTR_LABEL  DW  0200H   ;限长
        GDTR1   DD  00000000H    ;基址
;GDT结束

[BITS 32]
START32:
    MOV EAX,01056009H
    MOV EBX,[DS:80000]
    XOR ESI,ESI
LSHOW:
    MOV [DS:EBX+ESI],EAX
    ADD ESI,4
    JMP LSHOW

TIMES   510-($-$$)  DB  00H
DW  0AA55H

;;使用NAME编译成一个Bin文件。使用Virtual 2007
运行只能填充屏幕上的一个部分
图:附件中
谢谢各位帮忙看一看,是什么问题。谢谢了

网友:
高深,没有研究过。

网友:
没遇到过这种情况.

网友:
不好意思,已经搞定了。
就时在保护模式下再次重新负责CS,DS,ES等段寄存器。
这样可以时CPU强制清除段寄存器缓冲区。重新加载段描述符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