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做过WINCE2440CAMERA驱动的朋友吗?

楼主:
我目前正在看SAMSUN的2440CAMERA接口的驱动代码,打算用OV9650做摄像头

另外请教一句CAM的代码,我一直很迷惑

temp = (s2440CAM->rCIPRSTATUS>>26)&3;
temp = (temp + 2) % 4;

  我的理解:CIPRSTATUS>>26之后可能的值是[27:26]=00 01 10 11,和3&是屏蔽第28位,那之后+2再%4,temp根本就一直是0嘛,是不是我理解错了呢?

 还有一个问题,我看OV的手册说,8bit的数据线是使用Y[7:0]一个通道,逐行扫描RGB输出格式是B11 G21 R22 G12,
B31 G21 R22 G32...
再看看2440手册,RGB framememory里按16bit的RGB来存的,32bit一帧,就是一帧存两个RGB,那么PCLK一个下降沿就产

生一次传输,那么在这一次的DATA[7:0]中,从摄像头传到2440存储器里的数据是什么呢?

网友:
补充一下,我理解的是在2440里一次PCLK下降沿,就传输一个8位2进制数,因为有8根数据线,2440里存储

的RGB565是16位,就是说两次PCLK下降沿就传完这16位,是一个像素,

可是看到OV手册说Y[7:0]是同过8个PCLK下降沿传完的,传输的是10 10 B G B G 10 10这8位,

这上面的有怎样和B11 G21 R22 G12, B31 G21 R22 G32...对应起来呢?

我的理解很混乱,字比较多,望好心的人能指点一下,我在这里先谢谢您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