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看这些数据怎么处理?

楼主:
    我在做一个吉他调弦器的产品,可是找不到好的方法。我用8位单片机16位的定时器采集到了下列数据(从比较器出来的高低电平的时间),并把数据进行了一下整理,数据为双字节16进制(高位在前),定时器1us计一个数,每一行为一个周期。这些数据我把大的数找出来,认为它是基波频率。可是可以看到这样计算并不准确,而且我认为最大的数也并不可靠,两个周期中最大的数相差不固定,同一周期中也有相近的,我现在没啥好招了,看各位有没有办法能算得比较准,比如精确到0.1hz
后面的频率值是我用计算器把周期加出来的倒数

;第一次取的数据

0775 0442         333.4hz
07AC 03FF         334.8hz
07B4 03FC         334.2hz
07A2 03EB         338.2hz
06E4 04BF
0825 039C
087B 031F
070B 049F
06DF 04D8
07E4 03C0
06E5 049E
07E5 03CB
07DF 03E6
0848 0352
07C8 03DC

;第二次取的数据

0590 0288 0228 015C         336.5hz
059D 028B 021E 016A         334.2hz
0593 0295 0210 017D
0588 028E 0214 0181
0584 028D 021C 016C
058F 028D 0229 0157
059C 0293 021C 016B

网友:
换片子要不
比如ARM ,价格可能还比 MCU 便宜

网友:
ARM 还能比MCU便宜啊?

我一直以为ARM是个高端芯片呢

  有人用我说的这个MCU实现了,只是我还不知道该怎么做。有人建议加滤波,我也不知道加什么滤波

  我相信这些数据是正确的,只是在这些大大小小的数据里我不知道怎么算才能准确的找到周期,将频率精确到0.1甚至0.01hz

   大家帮忙看看啊

网友:
接中断,再定时可能准一些,滤波也要加,具体算法可以看我的博客上有转载
http://ppwork.2@1ic.org

网友:
这个定时对大多数单片机来说是不准的

  但是我用标准的方波信号做输入就很准啊,也就相差正负1、2个数

网友:
lbing7 说的1US定时是有这种原因的,不知道楼主用的多大的晶振,如用12MHZ的1US正好一个指令周期,而且你的程序检测也肯定不是1个指令就能完成的,标准的方波有可能的因为你的高低电平的比例应该是不发生变化的,所以应该较准,你测的2次数据不一致我觉得有泛音的原因,你可以看看声音的原理,尤其是有琴弦发出的声音,好像是和这个有一定的关系,我曾经做过一个音频文件的FFT变换,看到的结果是除了主频率外还有其他的音色的频率。不知是否和这个有关系,感兴趣的话可以聊聊 QQ:22335117

网友:
谢谢 fslt1981

  我非常想和大家交流,可是觉得底子太薄了。在网上看了有些是用fft变换的,不过我没学会fft。

  上学时不知道那东西有用,现在想学的东西太多了

网友:
明天再试试只用下降沿中断来取时间,看行不行

  不行的话就不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