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开发vista下的打印机驱动,开发时要在vista系统下吗?

楼主:
还有WDK能和VS集成起来一起使用吗?

我是新手,今天第一次接手驱动开发。

请高手指教。

网友A:
开发环境不必是Vista。
WDK与VS可以集成,不过很麻烦,我一般是用VS创建一个LIB项目,编译无误后再用WDK生成驱动。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开发环境不必是Vista。
WDK与VS可以集成,不过很麻烦,我一般是用VS创建一个LIB项目,编译无误后再用WDK生成驱动。

和WDK集成的VS需要什么版本?2003?2005?2008?或者都可以?

网友B:
我们使用05 和 08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们使用05 和 08

关于WDK与VS的集成,有没有资料或网站可介绍一下。

网友:
感觉应该有,自己搜搜看吧。不过很麻烦,不如直接用WDK生成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