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51中的int0中断

楼主:
int0是下降沿触发。
外部电路如下:
VCC
---
|-|
| |  电阻
-
|----------->INT0
--| 按键
----
GND

我看有的书上说 在加入延时函数可以滤去按键的抖动:
比如:
main ()
    ...............
    Delay();

可是int0的中断优先级那么高,在执行Delay的过程中int0的中断会打断Delay,int0执行完了再执行未执行完的Delay。这样这个Delay就不能滤去按键的抖动啊。

网友:
你要把这个Delay放在中断里,不过不建议这么做,可以在按键上加个104的小电容,很有效,这样可以省去软件去抖
VCC
---
|-|
| |  电阻
-
|----------->INT0
|     |
|     |
--| 按键 ----
|     ---- 104电容
|     |
|     |
-----------
GND

网友:
电阻电容的取值可按t=2.5*R*C,T取5-20mS,一般取10mS合适了

网友:
to guetcw:
请问这个2.5是怎么来的呢?

网友:
自己去看电容的充电曲线,有计算公式的,这个2.5是取个近似值

网友:
充到电源电压的90%,一般CMOS高电平为0.9VCC,低电平为0.1VCC

网友A:
我在书中看到的是把Delay放在了main函数里面,估计是书的错误吧?
还有如果我把Delay放在int0的中断里面,这样会不会影响定时器1产生波特率呢? 因为int0的中断优先级高于定时器1,在定时器1产生波特率的时候,int0打断定时器1,这样产生的波特率就不对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在书中看到的是把Delay放在了main函数里面,估计是书的错误吧?
还有如果我把Delay放在int0的中断里面,这样会不会影响定时器1产生波特率呢? 因为int0的中断优先级高于定时器1,在定时器1产生波特率的时候,int0打断定时器1,这样产生的波特率就不对了吧?

为了不影响中断的实时性,函数千万不要放在中断里面,中断函数越短越好。你可以在里面放个执行delay函数的标志即可。

网友B:
你的电路是什么意思? 按键和INT0是不是接在同一个引脚输入,这样的话按键是干什么用的?
书上把DELAY放到MAIN里应该不是你那么理解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在里面放个执行delay函数的标志即可。

放个执行delay函数的标志 ? 怎么个方法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的电路是什么意思? 按键和INT0是不是接在同一个引脚输入,这样的话按键是干什么用的?
书上把DELAY放到MAIN里应该不是你那么理解的吧

书上说用Delay暂时关闭中断。 我看了它的代码,就在main函数的循环里面有个Delay

网友:
弄个全局变量
在中断中使flag=1

执行delay时候

if(flag)
{
   delay();
}

网友:
这个问题根本不是在哪里delay的问题,你按键按下的时候有抖动,必然出现只按了一次按键而产生多次中断,解决这个问题要么把delay放在中断服务,要么用硬件去抖。把delay放在main里有什么用,难道你delay的时候就不中断,如果在delay里把中断关了,那跟把delay放在中断服务里有什么区别。

网友:
硬件去抖动吧。简单,安全。

网友:
定时器1作为波特率发生器,是硬件控制的,不会被任何软件处理的中断打断。

需要做延时处理的时候,比较好的方法是“时间片”执行。以下是部分代码,不完善,只是用来描述思想,其余请自行补足。

unsigned char INT0_flag = 0; //INT0有中断产生的标志,全局变量
unsigned char T0_counts = 0; //Timer0的“时间片”执行次数
unsigned char INT0_TRUE = 0; //INT0产生的中断是否有效(经过去抖之后,判断按键是否有效)

interrupt int0(void)
{
    INT0_flag = 1; //置位
}

interrupt T0(void) //timer0中断,假设设为了1ms一次
{
    if( (0 < INT0_flag) && (10>T0_counts) ) //如果产生了INT0中断,并且没有延时到10mS
    {
        T0_counts++; //继续延时
    }
    else if( (0 < INT0_flag) && (10==T0_counts)) //如果产生了INT0中断,并且延时到了10mS
    {
       if( 1 == pin_int0 ) //延时到了后,发现INT0的pin脚竟然是1-高电平,说明是抖动,那么就认为不是真正有效的中断了
        {
           INT0_flag = 0; //此次无效,等下次吧
       }
       else
       {
           INT0_TRUE = 1; //此次按键有效!
       }
    }
}

void main(void)
{
    //......
    while(1)
    {
        if( 1 == INT0_TRUE ) //如果按键有效,则做一些处理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