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的问题,大家帮忙看下

楼主:
我用51单片机读取片外RAM的数据,输出到P0,P0口的输出电压是0伏,和1.3伏,没有输出5伏的,这是为什么?单片机供电没有问题,会是单片机坏了吗?

网友:
会不会是没有拉高?  再个上拉试试

网友:
P0口没有内部上拉电阻,这应该不响读外部RAM。

网友:
外部芯片一般都带上拉,所以p0口不用再接上拉。

网友:
P0口是数据口,既然你有外部ram,访问外部ram需要数据总线。这样P0口就不能当IO口。

P0如果当IO口需要加上拉。

网友:
加个上拉应该就好了

网友:
我觉得P0口应该是被其它的电路拉低了,P0内部没有上拉电阻,输入能力弱,如果外部电路为低电平,它就被拉低了,一般使用I/O口最好能够加锁存器,把各部分电路分隔开,这样才不会影响到其它的电路

网友:
同意楼上一解,可能是其他的电路对io的影响

网友A:
P0口是开漏的,要加上拉

网友:
引用 网友A:
P0口是开漏的,要加上拉

网友:
当P0口进行一般的I/O输出时,由于输出电路是漏极开路电路,因此必须外接上拉电阻才能有高电平输出。使用I/O口最好加锁存。

网友:
P0口是要就上来。但是,这个不是变1.3的理由。你是不是在线测量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