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哪里可以下载免费WinCE源码?

楼主:
试了几个网页,都没成功,多谢!

网友:
装上wince,就有很多源码了。如果还要其它的,那就在eeworld搜好了,

网友:
安装PB的时候选择安装源代码就可以了

网友:
PRIVATE目录下就是源码

网友:
PUBLIC和private都有MS公开的源代码,PUBLIC下可以编译甚至修改,private下的基本上不可以

网友:
装个PB就好了。

网友:
在PB里面找最方便了

网友:
多谢各位. 我用的是WinMo, 所以Private下是没有源代码的.
可不可以说说具体在PB里怎样找?

网友:
安装wince,里面就有源码。
安装程序网上比较少,最好买个光盘。

网友:
= =光盘。。。。。什么东东

网友:
我常参考的地方:
http://www.codeguru.com/cpp/w-p/ce/
http://www.codeproject.com/kb/mobi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