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为Wince下的对话框添加左右软件菜单

楼主:
如何为Wince下的对话框添加左右软件菜单,

我用

//创建菜单项
        if (!m_wndCommandBar.Create(this) ||
                !m_wndCommandBar.InsertMenuBar(IDR_MENU1) /*||*/
                /*!m_wndCommandBar.AddAdornments(dwAdornmentFlags)*/)
        {
                TRACE0("未能创建 CommandBar\n");
                return -1;      // 未能创建
        }

        m_wndCommandBar.SetBarStyle(m_wndCommandBar.GetBarStyle() | CBRS_SIZE_FIXED);

在手机上面左软件添加了菜单,  我现在想给右软键再添加一个菜单,该如何做呢

网友:
最好不要用控件

用菜单,也要用弹出式菜单,可以自己控件菜单显示的位置。

网友:
添加右键菜单,和VC是一样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