蜂鸣器用C程序设盯循环次数

楼主:
以下程序是让蜂鸣器无限循环的响,我想让它按照我设定的次数鸣叫,应该怎么办,比如鸣叫6次就停止,我是新手,先谢谢大家的帮忙.

/*ch03_1.c-蜂鸣器程序*/
//=======声明区======================
#include
sbit buzzer=P1^0;
void delay(int);
void pulse_BZ(int,int,int);
//=====主程序=======================
main()
{        while(1)
        {  pulse_BZ(500,1,1);

        delay(10000);
        }
}
//====子程序========================
void delay(int x)
{        int i,j;
        for(i=0;i                 for(j=1;j<=60;j++);
}
void pulse_BZ (int count,int TH,int TL)
{        int i;
        for(i=0;i         {        buzzer=1;
                delay(TH);
                buzzer=0;
                delay(TL);
        }
}

网友:
你从哪输入?

从你的输入只得到count参数的值即可

网友:
把while(1)改成有限次循环就行了。

网友:
不明白,请大家帮这修改一下,比如说加一个循环体,让它循环六次就停止,应该在哪加,怎么加啊.希望大家多帮助我这菜鸟.

网友:
main()
{
  pulse_BZ(6,1,1); //循环6次
  delay(10000);

  while(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