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一下EVC的调试方法

楼主:
请教一下EVC的调试方法

如何使用模拟机,我的模拟机为什么总提示我连不上,我的程序使用我的SDK在目标机上都成功执行了?

我可以在模拟机上单步调试我的程序吗?

我可以在目标机上单步调试我的程序吗?

网友A:
可以,只要你把跟模拟器的通信通路走通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只要你把跟模拟器的通信通路走通

这个需要怎么作
不好意思,我是新手

网友:
要安装PPC模拟器才行的。我几个月前弄过,现在忘记了,总之EVC模拟器不怎么好用哦。

网友:
1、如何使用模拟机,我的模拟机为什么总提示我连不上,我的程序使用我的SDK在目标机上都成功执行了?

2、我可以在模拟机上单步调试我的程序吗?

3、我可以在目标机上单步调试我的程序吗?

网友:
请大家帮忙,解答我上面的三个问题

网友:
没有用EVC单步调试过,用VS2005肯定可以的
连接不上设备应该是跟配置有关系,用模拟器的话先要模拟ActiveSync连接,然后再设置连接为ActiveSync
用设备调试的话也是一样,需要配置连接的方式,并且确保连接是可用的

网友:
1、如何使用模拟机,我的模拟机为什么总提示我连不上,我的程序使用我的SDK在目标机上都成功执行了?
   EVC可以调试模拟机,不过需要配置platform manage,安装对应的SDK,add device 然后设置设备属性再TEST,连通的话就O了

2、我可以在模拟机上单步调试我的程序吗?
   只要能连上就可以

网友:
EVC单步调试程序是没有问题的,模拟器和目标机都可以。

你的模拟器连接不上,很可能是模拟器本身的问题。
你可以到这里下载我以前定制的一个模拟器试试看。
一共有6个包,下载全了,解压缩。

网友:
LZ的模拟器运行起来了吗?

网友:
没有,我还是用笨方法调吧~~~多谢大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