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程器:没有检测到器件(特征字:FF FF FF),这什么原 ...

楼主(2008-02-20):
编程器:没有检测到器件(特征字:FF FF FF),这什么原因?
自制ISP下载线,用Easy 51Pro v2.0宇宙版,提示
编程器:没有检测到器件(特征字:FF FF FF),这什么原因?
我板上没有外接复位电路,这会影响吗?
而且发现并口那边的电压很小,
编程
检测
影响

网友A:
有用HC244缓冲吗?下载线制作正确吗?

网友B:
我是根据这图来做的,用了373

网友C:
不过上面的电阻2.2k的,我换成了4K的,这会影响吗?

网友D:
没人回答啊?
用了ISPtest测了下,电脑过来的并口控制没有问题,到74HC373输出就有问题了
0Q (MOSI)测不到电压
2Q (SCK) 也测不到
1D (MISO) 有5V电压
4Q (RST) 2.5V

网友E:
在网上搜索下,用HC244缓冲的那个,我用过还可以的
这个电路我没试过, 串口有两跟线应该是连到一起的,编程软件会检测

网友F(2010-06-10):
解决了没??告诉我一声。我也遇到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