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EVc在屏幕上输出一个double型的数据?

楼主:
如何将一个double型的数据显示出来,messagebox 之类的都可以,我就想看到这个数据是什么....

网友:
        double a;
        a = 1.0021;
        CString aa;
        aa.Format(_T("%f"),a);
        AfxMessageBox(aa);

我试了是这样的,大牛们有发现错的帮忙提出来一下

网友:
这个DOUBLE类型的数是刚从STRING类型转换过来的,在转换回去显示?

网友:
从STRING转换过来?
直接拿STRING显示就行了。

显示都是要字符串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double a;
a = 1.0021;
CString aa;
aa.Format(_T("%f"),a);
AfxMessageBox(aa);

我试了是这样的,大牛们有发现错的帮忙提出来一下

这个我用了,还行可以显示,谢谢,也谢谢LZ提出的这个问题,我也是刚用eVC在次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