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ar*作形参引发的问题,可以追加给分

楼主:
void copywrite(char* string)
{
}
void mystring(char* name)
{
   copywrite(name);
}
1 void main()
{
  mystring("my name is");
}
2 void main()
{
  char str[20]="my name is";
  mystring(str);
}
这两种方式调用mystring函数有区别吗?"my name is"的内存是什么时候分配的,分配在堆还是栈里?
第一种情况"my name is"没有传给name,有可能吗?希望能够解释的详细点.
对于那种需要直接把字符串作实参的函数有什么好的方法保证能够顺利得到实参吗?

网友:
你的问题是什么?

两种方式都是能够传进去的。

两者的内存都是在栈里分配的。

如果你的传不进去,请说明你的使用环境,详细的。

网友:
我是在WINDOWS MOBILE环境下编译的,当然在这之前我占用了一些固定地址.
开始我是用第一种方式传递的,结果出错了,后来我改成第二种就好了.我当时也没在意.

后来发生这样的问题,就是程序里很多函数都是以第一种方式传递的,
发生了中断不能正常执行情况,只要把传递的字符串长度改改就有可能会好,
多加一句也可能会好,现在我想知道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的.

网友:
你需要把具体的代码贴出来才能判断。

很多函数都是以第一种方式传递的??

出错是出的什么错,错误代码是多少、

网友:
没有具体的出错信息,不好做判断

网友:
编译的时候是没有错误的,
我把代码烧入到ARM板调试的时候发现字符串没有传过去.
#define FLASHDIO_ADDR          (unsigned int*)0xA2000000
#define EBOOT_ADDR                   (unsigned int*)0xA2002000
#define IPL_ADDR                            (unsigned int*)0xA2150000
#define MIPL_ADDR                            (unsigned int*)0xA2001000
#define DIAGPDK_ADDR           (unsigned int*)0xA2000000
#define DATA_ADDR              (unsigned int*)0xA2000000
Int32 Test_SD_Flash(Int8 argv[MAX_ARGS][MAX_LEN],Int32 argc)
{
        char buffer[10]= "FLASH";
        char bufferA[10]= "EBOOT";
        char bufferB[10]= "IPL";
        char bufferC[10]= "MIPL";
        char bufferD[10]= "DIAGPDK";
        char bufferE[10]= "DATA";
        int a0,a1,a2,a3,a4,a5;
        Test_Preamble("Write Flash Image");
        a0=ReadAFile(bufferA,"NB0",0xA0000,EBOOT_ADDR);
        if(a0)         FMWriteFlashEBoot();

        a1=ReadAFile(bufferB,"NB0",IMAGE_IPL_CODE_SIZE,IPL_ADDR);
        if(a1)  FMWriteFlashIPL();

        a2=ReadAFile(bufferC,"NB0",0x800,MIPL_ADDR);
        if(a2)  FMWriteMIPL();

        a3=ReadAFile(bufferD,"NB0",0x80000,DIAGPDK_ADDR);
        if(a3)  WriteFlashDaigBDK();

        a4=ReadAFile(bufferE,"NB0",IMAGE_DATA_IMAGE_SIZE,DATA_ADDR);
        if(a4)  WriteFlashDatanb0();

    a5=ReadAFile(buffer,"DIO",IMAGE_WINCE_CODE_SIZE,FLASHDIO_ADDR);
    if(a5)  WriteFlashDIO();
    EdbgOutputDebugString ("SDRAM to FLASH OK\n");
    Test_End(0);
        return 0;
}
函数的大致意思是把手机板的NANDFLASH里的内容读到SDRAM,再做成文件格式放到SD卡里.
读NANDFLASH的函数厂商给的,分别读到FLASHDIO_ADDR ,EBOOT_ADDR...这些地址.

我出现问题的是开始时ReadAFile("EBOOT";,"NB0",0xA0000,EBOOT_ADDR);
这样直接代入字符串,参数竟然没传进去.(我自己加调试输出语句检查出来的,编译通过了)
后来改成上面这种方式就好了.不过我承认这种是偶然发生的,因为那个"NB0"总是传进去了,没有发生错误.

网友:
不懂 还有这种事

网友:
想问一下,什么时候用CONST CHAR*作形参好,什么时候用CHAR*作形参好,
两者有什么区别?

网友:
const char* 不就是指针所指内容是const么?

网友:
代码烧入到ARM板

lz是在什么系统下?

估计对内存分配要求比较苛刻。

使用第一种做法难道分配的是全局内存?
内存不足,造成分配失败,所以就传不进去?

个人臆测的。

网友:
当你只想把char*所指数剧给别人用 而不想让别人修改的时候用const char* ,用来告诉用户 这快数据是const

网友:
支持楼上。const char*

网友:
const char* 就是说指针指向的内容不能改变啊。加强健壮性,如果你去修改就编译出错啊。可以执行p++移动指针的操作

char×就很灵活了,但是不安全啊。不太建议直接传递char× ,容易造成内存泄漏,指针内容被篡改等问题。

如果传递的是固定信息,建议添加const。

当然还有一种 char× const  string 表示指针不能改变,但是指向的内容可以改变。不可以执行p++移动指针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