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data的访问问题

楼主(2008-07-21):
xdata的访问问题
我想在c51中象汇编那样用绝对地址,不知应该怎样定义和使用?
汇编:
ORG 4000H
DB:.......;
DB:.......;
不知象这种我应该如何应用?
如何

网友A:
在.c文件中包含这样的语句"#include
unsigned char xdata tab[N]={
...
...
}
读入tab中的n个数据,放入buffer中(假定你已经定义了buffer):
void readndata (unsigned char n){
unsinned char i;
for (i=0;i
{
buffer
=XBYTE
;
}
}

网友B:
669? 或 668 ?

网友C:
既然已经知道了xdata,怎么会不知道怎么应用呢?xdata本来就是C51里面特殊增加的一个变量。只要你用xdata 定义一个变量,那么这个变量就是在外部存储空间里了,编译器(常用keil)会自动给分配的。

网友D:
使用绝对地址宏定义。具体格式去看看相关的书就知道了。

网友E:
ORG 4000H
DB:.......;
DB:.......;
C51如下:
unsigned char xdata tab[N]={
...
...
} at 0x4000H;

网友F:
先谢谢大家的解答!但我这假如数据很多的话!比如是液晶显示的数据那就很多,那我岂不是要很大的缓存!我原来都是用的汇编,现在开始用c51,太多不懂的!请大家不吝赐教!能有一点点简单的程序就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