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ragma comment(lib, "ws2_32.lib ") 急————急

楼主:
我修改一个实例程序:用到下面语句(在evc中)
#pragma   comment(lib,   "ws2_32.lib "),但却出现下面错误。
cannot open file 'ws2_32.lib '
我在setting->link->Object/library   modules:中填上:ws2_32.lib ,
但还是不行。
不知道那位高手知道如何解决这个问题?谢谢!

网友:
应该是LIB这个库的路径有问题

网友:
我的evc是在c盘安装的,我创建的的源程序保存在g盘。
进行搜索时找到结果是:G:\Program Files\Microsoft Visual Studio 8\VC\PlatformSDK\Lib
说明ws2_32.lib 是存在的,是路径不对吗?由于我是新手,还请楼上能详细指点一下我应该怎样改?
非常感谢!

网友:
你看下你程序里面设置中的路径是不是这个G:\Program Files\Microsoft Visual Studio 8\VC\PlatformSDK\Lib

网友:
我不知道怎样察看ws2_32.lib 的路径,还麻烦你明示一下,谢谢!!

网友:
你这个路径肯定不是WCE的安装目录,是vs2005的吧?

网友:
在tooLS..OPTIONS...DIRECTORIES...选中你编译的类型,在LIB中看自己的目录。然后在这个目录下找有没有ws2_32.lib 的路径

网友:
对,是在vs2005安装的,
但是在tooLS..OPTIONS...DIRECTORIES...好像没有编译类型供我选择?
我在show  directorys中选择library  files,下面出现:c:\program  files\windows  ce tools\wince  500\emx86\mfc\lib\emulator和c:\program  files\windows  ce tools\wince  500\emx86\atl\lib\emulator
但是我按照上面路径查找均没有找到ws2_32.lib ,在c:\program  files\windows  ce tools\wince  500\emx86\atl\lib\emulator目录中添加ws2_32.lib 后仍出现cannot open file 'ws2_32.lib '这样的错误

网友:
哦 我用的是4.2, 不知道你那里 c:\program  files\windows  ce tools\wince  500\emx86下有没有lib\emulator目录,看下这个目录下有没有ws2_32.lib 。好像在mfc和ati中都没用。
如果有的话添加这个目录到到设置里。

网友:
奥,谢谢你。
按你说的方法:有lib\emulator这个目录,我把ws2_32.lib,放在此目录中,
但是这次出现cannot open input file 'ws2_32.obj'。请问是否按上面相似的方法添加。
但是应添加到哪个目录中呢?

网友:
我刚在电脑中搜索了一下没有找到ws2_32.obj这个文件。所以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冒昧问一下如果你有能不能给我传以下:我qq是;403976434。
非常感谢你,我会给你加高分,

网友:
ws2_32.obj 这个文件我也没有,不知道是什么问题?,应该是ws2_32.lib有问题吧?或者去下载个看看。
我的只要加进去就可以了。

不知道有没有高手进来看看。

网友:
那还是谢谢你啦

网友:
ws2_32.lib

这个库是wince设备中有的吗?

如果你是要用socket api的话,
请用 Ws2.lib

网友:
经验证13楼说的很对,谢谢

网友:
#include
//#pragma comment(lib,"Ws2_32") //PC机才用这个.
#pragma comment(lib,"Ws2") //PPC CE都是找这个库的.
同时在这里多谢十三楼.烦了我一个小时,才在这里找到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