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安装的EVC那里出了问题?

楼主(2008-04-18):
我安装的EVC那里出了问题?
启动EVC新建一个工程不能选CPU类型呢?所有的CPU类型全部是灰色的?另外,点Tools->Options->Directories程序就异常退出了?这是为什么?
新建
程序

网友:
安装sdk了没有,安装platform没有?

网友A:
安装EVC的时候有一项是选择CPU类型,有x86,MPSII等等,你用修复安装,把那些选上就行
异常退出大概还是因为你的EVC安装不完整
对了,别忘记安装SP4补丁包

网友B:
我也想知道,正在找這方面的資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