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vxworks下位域定义及操作的问题

楼主:
 我的系统是2410+vxworks,最近有个应用问题想使用位域来解决,我定义了如下结构体:

typedef union
{
    struct
    {
        unsigned char Type   : 3;
        unsigned char Char_1 : 7;
        unsigned char Char_2 : 7;
        unsigned char Char_3 : 7;
    } Field;

    unsigned char Frame[3];
} TypeHelloStruct;

TypeHelloStruct MyHello;

我希望先通过位域对MyHello进行赋值,然后按字节输出,例如:
MyHello.Field.Type   = 4;
MyHello.Field.Char_1 = 5;
MyHello.Field.Char_2 = 6;
MyHello.Field.Char_3 = 7;

printf("My Hello: %x%x%x\n", MyHello.Frame[0],  MyHello.Frame[1], MyHello.Frame[2]);

输出结果不是我所希望的值,查看MyHello存放的内存,发现MyHello.Field的每个成员都占用了一整个字节的存储空间,并不是按定义的bit数连续存储的,导致最后MyHello按字节输出的异常。后来查看了vxworks帮助文档,在工程编译选项中增加了“位域压缩存储”条件后,执行结果仍然不对。在帮助文档中还提到了关于位域编译时的其它相关选项,考虑到修改这些选项后可能导致出现其它异常情况,所以没有试。

大家有没有碰到类似的问题,这是由什么引起的,编译选项、体系结构或是别的原因?如何得到我所需要的结果?

网友:
使用#pragma(1)试试看。

网友:
union TypeHelloStruct
{
    struct
    {
        unsigned char Type  : 3;
        unsigned char Char_1 : 7;
        unsigned char Char_2 : 7;
        unsigned char Char_3 : 7;
    } Field;
    unsigned char Frame[3];
}__attribute__((packed));
union TypeHelloStruct MyHello;

这样搞一下试验一下,行的话发个消息给我.

网友:
请问LZ,你希望的结果是什么,而实际的结果又是什么?

网友:
位域操作不能跨字节。
struct
    {
        unsigned char Type  : 3;
        unsigned char Char_1 : 7;
        unsigned char Char_2 : 7;
        unsigned char Char_3 : 7;
    } Field;

中,Type  本身占3位,但下一个Char_1为7位,内存分布中两成员中空出几位,其他几个类似。
这样就给你造成了假象。

网友:
楼上说的,使用#pragma(1)这个只能保证以字节对齐来存储结构,但还是没有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
这个是你的结构体声明本身造成的,如果
typedef union
{
    struct
    {
        unsigned char Type  : 1;
        unsigned char Char_1 : 7;
        unsigned char Char_2 : 1;
        unsigned char Char_3 : 7;
    } Field

你改成这样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