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单片机与PC机的串口通信问题。请高手指点。急!

楼主:
我做了一个串口通信模块,但不知道是为什么,单片机刚开始工作的时候,串口传到PC机上的数据还是对的,但运行一段时间后,数据就不对了,比先前的大很多,大到几万,而前面正确的只在10以内,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请高手指点!下边是对串口的一些设置及串口中断函数。
//=================串口中断参数设置=============//
   TMOD=0x25;                                      //T0为计数器,T1为波特率发生器
   SCON=0x50;                                      //01000000  方式1  波特率由T1决定,REN=1允许接收
   PCON=0x80;                                      //设定波特率为2400*2=4800 ,单片机晶振为11.0592MHZ
   TH1=0xf4;
   TL1=0xf4;                                       //T1作波特率发生器的初值
   ES=1;                                           //开串口中断
   TR1=1;                                          //启动波特率发生器也即定时/计数器1
//=========串口中断函数=========================
  void serial() interrupt 4
{
  Uchar tmp;
  Uchar i;
  Uchar SendN;
  ES=0;                               //关中断
  while(!RI)
  {
    ES=1;
    TI=0;
    EX0=1;                                //开按键中断
     for(i=20;i>0;i--);
    return;
   }

  RI=0;                                    //清除接收中断标志
  tmp=SBUF;
  if(tmp==0x24)                           //判断是否为call
  { SBUF=0x24;                            //为call则回复应答信号
    while(!TI);                           //判断TI是否为1,为1 ,则发送完毕,否则,完送未完成。
    TI=0;
    ES=1;
        for(i=20;i>0;i--);
        return;
   }
  else
  if((tmp==0x25)&&(FlaMeasEnd==1))    //判断是否为发送数据请求标志及是否本次测量结束,如果都符合则发送数据
  {
    /*传送计数值*/
   for(SendN=0;SendN<16;SendN++)
   {
    SBUF=buf[SendN];
    while(!TI);                          //等待数据发送完毕
    TI=0;
    ES=1;
    for(i=20;i>0;i--);                  //for(i=20;i>0;i--):8.3号修改
    }
    EX0=1;                              //数据发送完毕,开按键中断
    FlaMeasEnd=0;                       //发送完数据,清除测量完毕标志
        return;
   }
}

网友:
你可以先跟踪一下看问题是出在单片机端还是主机端.

网友:
我是通过串口调试助手看的数据,如果主机端出问题,会出现什么结果呢?而且我不知道怎么跟踪啊?能否指点一下。谢谢了!

网友:
我看你的单片机程序好像有问题, 每发送完一个数据就会中断一次, 你的for循环不应该放在中断里.

网友:
先不说for循环了,我发送固定的一个数据到PC机上,串口调试工具里的收到的数据有时还是错的,这是为什么啊?

网友:
时钟频率是多少?
也许你通过时钟分频之后,得到的波特率不标准。标准的波特率只有1200, 2400, 4800, 9600, ...
可是试试降低波特率,尽量选一种标准的波特率。

网友:
5楼说得有道理...我昨天就遇到这样的情况,有时候在PC机上显示的是乱码...所以你可以试着改一下波特率,试一下1200,初值赋为0xE6

网友:
检查晶振频率,选取匹配的波特率。

网友:
串口出问题!

先从通信频率上考虑!

网友:
首先确定硬件没问题,你可以让串口助手一直发数据,然后用示波器从计算机串口开始跟踪,一直跟到数据进了MCU的RX pin。可以发0x55,或0xaa,因为他们的波形是一样宽方波。下步可以写个调试代码,可以在程序主循环里一直发数据,从MCU的TX pin跟到电脑串口上。这样你的硬件就应该没问题。也可以在程序里中断设断点,看能不能进入中断。反正方法很多,不过首先肯定要保证物理层上通的才可以走下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