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在线等待!在evc 使用directshow时,用模拟器调试的时候,CoCreateInstance 失败!

楼主:
怀疑是没有在模拟器上注册,然后我将\Program Files\Microsoft eMbedded C++ 4.0\EVC\WCE400\TARGET\X86\REGSVRCE.EXE 拷贝到模拟器目录下,在命令行REGSVRCE.EXE msfilter.dll ,失败!提示loadlirary(msfilter.dll) failed
请各位大虾指点,小弟在这多多散分啊!
我的代码
HRESULT   hr   =   CoInitializeEx(NULL,   COINIT_MULTITHREADED);
hr   =   CoCreateInstance(CLSID_FilterGraph,   NULL,   CLSCTX_INPROC,   IID_IGraphBuilder,   (void   **)&pGraph);

网友:
自己顶一下

网友:
使用DSHOW,确保WINCE已经安装上DSHOW组件了。
如果你是自己用PB定制系统,再定制系统时,将DSHOW组件加上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