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通过串口将两台计算机连接起来?

楼主:
我的问题是, 想通过串口将两台计算机连接起来, 需要哪些硬件?
我的工作环境, HP台式机Vista操作系统, Dell笔记本XP操作系统, 我知道COM1和USB都串口. 我想知道, 分别用COM1连COM1, COM1连USB, USB连USB都需要些什么配置. 硬件需要准备什么, 在操作系统上如何配置.
我是串口编程的入门新手, 先搭个调试环境再说. 当然, 各位串口高手们也请不吝赐教, 推荐一个学习路线. 使用的参考书啊, 硬件环境啊, 等等.
谢谢.

网友:
这个我做过
————————————————————
使用两个母孔的串口线连起来即可。
软件可以使用一模一样 的。

网友A:
分别用COM1连COM1, COM1连USB, USB连USB都需要些什么配置
——————————————————————————————————————
???不同的物理特性,不能直接连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分别用COM1连COM1, COM1连USB, USB连USB都需要些什么配置
——————————————————————————————————————
???不同的物理特性,不能直接连的。

我指的是“COM1连USB”不能直接连。
可以使用个USB 转串口芯片就可以。

网友:
前提:带针的“公口” 带孔的是“母口”

我记得现在的笔记本上面已经没有串口了吧 况且你用的是Vista 所以我对你的本上面有串口比较怀疑……

如果你笔记本上面有串口(而且两个本都是同一个类型 “公口”) 那么你自己做一根交叉线 即第一个串口的3 接第二个串口的2 第一个串口的2 接第二个串口的3(如果两个类型不同 一个公口 一个母口 那么直连线就可以了)

估计你说得的USB和串口转接线吧!首先你自己肯定不能直接把USB和com相连 但是市场上有卖USB——COM的 解决笔记本上没有串口的问题 那么两个COM都是“公口” 你可以做交叉线……   使用方法你可以上网搜搜  一般来说安装完驱动以后 看自己设备管理器 分配到哪个串口 然后打开串口调试助手(网上很多 可以下载) 选好com口和波特率 就OK了

不知道这是不是你遇到的问题

网友:
设置好波特率,数据,停止,校验位等等,连线就能通,用超级终端可调试

网友:
恩 笔记本可能没com口,就用USB口。 台式机有COM口吧
这样:
1.找根usb转串口线。
2.连接电脑。
3.在台式机喝笔记本的设备管理器->端口(COM)->属性—>端口设置 里设好好波特率,数据,停止,校验位等等。
4.安装个串口助手或超级终端测一下通没通。

然后找本VC相关的串口通讯的数就行了。

网友:
恩 笔记本可能没com口,就用USB口。 台式机有COM口吧
这样:
1.找根usb转串口线。
2.连接电脑。
3.在台式机喝笔记本的设备管理器->端口(COM)->属性—>端口设置 里设好好波特率,数据,停止,校验位等等。
4.安装个串口助手或超级终端测一下通没通。

然后找本VC相关的串口通讯的就行了。

网友:
LSD讲的很好,我再补充一下,
1、先找2根USB转串口的转接线,网上找一个串口调制助手之类的调试软件。
2、RS232串口标准中(包括USB转换成的串口)公连接器的的2脚是RXD(数据接收),3脚是TXD(数据发送),5脚是GND(地线)。你可以做一个试验,把一台电脑的USB转接线的串口的2、3引脚短接。然后在电脑上用调试软件发送数据,你会看到接收到同样的数据。现在接受到的就是你发送的数据。
3、2台电脑要用串口连接起来,就要连接好这三条线,其他口线不是必须连接。两台电脑的串口的2、3脚交叉连接,5脚连接在一起。然后把两台电脑调试软件设置成同样的波特率,就可以通讯了。

网友:
如果需要简单的传输测试,串口用超级终端就可以了.
否则还得有硬件和软件支持.

网友:
是用串口连接起来 传什么资料吗 ?上面的好像都在说,用串口调试软件来测试通讯来着。

网友:
使用两个母孔的串口线连起来即可.
然后打开计算机附件里的“新建链接向导”,再进行一些文件共享之类的设置就行了。

网友:
2--------3
3--------2
就可以连接了

网友:
用两个母口可以连前来; 连接是否成功可以用串口助手这个软件来测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