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D卡读写速度问题。

楼主:
请问一下SD卡读写速度能达到那个程度(单块读写 4线式 普通模式(非DMA) 频率25MHz)?我现在写速度25Kb ,读速度100kb.(读2M的东西 需要15S左右,写600K的东西需要22S左右); 请各位大虾不惜赐教啊~~~~~~~~~~~~

网友:
呵呵,把你的思路写一下,我现在也在做相关的工作,但是没有像你那样进行过测试。
我可以测试一下给你参考。

网友:
你可以大概的测试一下速度啊。我的思路就是(单块读写 4线式 普通模式(非DMA) 频率25MHz)。不知道你的工作在什么方式?

网友:
我不知道在这种工作方式下 还能不能进一步的提高速度,现在写卡的速度实在太慢。因为我的文件系统只实现了单块读写,
所以不能实现多块连续写。

网友:
我的驱动是自己写的,工作在UCFS文件系统下,不知道 有人有官方的UCFS 文件系统下的SD卡驱动没有?

网友:
为什么不用DMA?
文件系统还有Mulit-Block之说吗?你指的文件系统的Multi-Block是什么意思?

网友:
用DMA只是改变CPU读取数据的速度,并不能改变SD卡的访问速度。
文件系统这个问题就有点复杂了 ,其实我自己也不是很清楚。还请指教?

网友:
DMA不能改变SD卡的读写速度?
那我问你是CPU和SD卡一问一答,有商有量的在那边传输数据,中间CPU再处理个别的事情的情况快。还是交给DMA连续传输快?

网友:
你说的方式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改善软件,不过要看情况了,
如果CPU的主频太低,忙不过来的情况下,会对软件的读写速度有大的影响
不过现在我用的cpu利用率不是很高,能忙过来。所以用DMA的实际意义就不太了。而且我也实现过,没能达到太大的效果。
读写的速度并没有太大的改进。
所以现在我还是想请教一下在(单块读写 4线式 普通模式(非DMA) 频率25MHz)的方式下能够达到的最大读写速度是多大(有效数据量)?有没有人测试过?

网友:
你先用示波器检查下你的SD卡时钟是多少,我曾经遇到这个问题,后面改时钟就OK了。如果时钟已经达到10M以上,拿速度是比较快的咯。
你可以拿不加文件系统的程序测下,把所有扇区全部读/写完一遍,看看要多少时间

网友:
你的能达到什么样的速度,测试过吗?

网友:
SD卡最大的速度是25M,你自己先看下自己的时钟是多少嘛。我把时钟改后速度大大提高

网友:
还有因为我的时钟最大才达到13M,我没那么多时间去修改,总之速度不会太慢

网友A:
我现在手头没有示波器,通过寄存器的值计算出来的频率有25Mhz,计算公式是数据文档上提供的标准公式。
速度不会太慢是大概那个速度?还有你用的是什么方式来访问?

网友:
请教高手啊~~~~~~~~~~~~~~~
是不是一定要用多块连续读写的方式才能提高速度?

网友:
Multi-Block方式肯定比你现在的快。

网友:
这个我知道,但是我这种方式能达到的最好的效果是什么?如果还能有改进的余地,我就可以不修改文件系统了。

网友:
使用Multi-Block需要改文件系统吗?

网友:
我不清楚你的文件系统是如何设计的,但就我目前所用的文件系统还没有Block的概念。
SD卡的Multi-Block传输纯粹是SD驱动的一个部分而已。
LZ能介绍一下你文件系统现在的Single-Block是个什么样的东西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现在手头没有示波器,通过寄存器的值计算出来的频率有25Mhz,计算公式是数据文档上提供的标准公式。
速度不会太慢是大概那个速度?还有你用的是什么方式来访问?

寄存器和实际的不一样的,我的就这样的情况
还有你的文件系统是没有Multi-Block的,我分析过文件系统里(最新版本2.86)的代码了,他也只能单块的操作。当前给你的建议就是测下你的时钟。如果没有示波器那你只能修改启动代码部分的MCLK时钟,根据手册来改,看看效果就能体现出来了

网友A:
19楼 的兄弟:文件系统和驱动程序接口部分可以看出该文件系统是否支持Mul-block传送。在ucfs中,该部分是只能一次传递一个block(由传递的参数可以看出)。

20楼 的兄弟:你用的也是ucfs吗?示波器还要一阵才能回来,拿出去检查了。你说的修改启动代码部分的MCLK我不是很明白。能具体说说吗?我用的是2440cpu,不知道兄弟你用的是什么样的CPU?

网友:
你先量时钟后再说

网友:
我SD卡总线上的速度已经测试出来了,为 25MHz,读和写都一样。现在看来只有修改文件系统这个途径了?请问 还有其他方法改善写速度吗?

网友B:
你不加文件系统,单独使用一个程序把所有扇区读一遍看看用的时间是多少,这样就能试出你的驱动是否有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19楼 的兄弟:文件系统和驱动程序接口部分可以看出该文件系统是否支持Mul-block传送。在ucfs中,该部分是只能一次传递一个block(由传递的参数可以看出)。

20楼 的兄弟:你用的也是ucfs吗?示波器还要一阵才能回来,拿出去检查了。你说的修改启动代码部分的MCLK我不是很明白。能具体说说吗?我用的是2440cpu,不知道兄弟你用的是什么样的CPU?

什么系统啊,wince的?我感觉挺快的啊。我都没有测试,直接放上去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不加文件系统,单独使用一个程序把所有扇区读一遍看看用的时间是多少,这样就能试出你的驱动是否有问题了

就算我把速度测试出来了,你怎么知道是否出了问题?
别老吊胃口拉,你一次说出来好不好啊!?大哥~~~
你就给个标准,单块读写速度能达到什么速度?这个才是我想要知道的东西,而不是要知道怎么去测试

网友: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A:
19楼 的兄弟:文件系统和驱动程序接口部分可以看出该文件系统是否支持Mul-block传送。在ucfs中,该部分是只能一次传递一个block(由传递的参数可以看出)。

20楼 的兄弟:你用的也是ucfs吗?示波器还要一阵才能回来,拿出去检查了。你说的修改启动代码部分的MCLK我不是很明白。能具体说说吗?我用的是2440cpu,不知道兄弟你用的是什么样的CPU?

什么系统啊,wince的?我感觉挺快的啊。我…

是个小系统,和wince不一样,读写方式都不一样。ce的要快的多

网友:
我用dma sd频率12.5 4线 40m写入sd卡35秒(大概)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不加文件系统,单独使用一个程序把所有扇区读一遍看看用的时间是多少,这样就能试出你的驱动是否有问题了

就算我把速度测试出来了,你怎么知道是否出了问题?
别老吊胃口拉,你一次说出来好不好啊!?大哥~~~
你就给个标准,单块读写速度能达到什么速度?这个才是我想要知道的东西,而不是要知道怎么去测试

不是读单个扇区,是读整个SD的所有扇区,读完后打印一条信息出来,就知道你读一遍是多长时间了,是所有扇区都读。
1、如果速度很快,那就代表你的驱动没有问题,是你的文件系统有问题;
2、如果速度慢那就是你的驱动有问题

网友B:
不加文件系统的应该3M/S,具体多少我给忘记了,总之速度很快。做这个实验后你就知道到底是驱动问题还是文件系统问题了。我的时钟都没达到25M,才13M都感觉比较快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加文件系统的应该3M/S,具体多少我给忘记了,总之速度很快。做这个实验后你就知道到底是驱动问题还是文件系统问题了。我的时钟都没达到25M,才13M都感觉比较快了

单块读写吗?处于什么模式?

网友:
就是不通过文件系统把SD卡读一遍,驱动是你写的吧,你应该了解读扇区是什么意思的吧?
假设你的SD卡是1G的,把所有扇区都读一遍看看他用多少时间

网友:
楼主的SD卡的读写buffer的size是多少啊?
把驱动里SD卡的读写buffer的seize设大些,这个效果最明显了。

网友:
你测试的速度是怎么测试的,是不是将SD卡上一个文件全部读到buffer中去的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