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_BLK_ID

楼主(2008-09-19):
M_BLK_ID
M_BLK_ID在网络编程的部分经常用到,涉及到内存管理,跟一般的C语言编程发送数据不太一样,不是直接发字符串
如果我想发送一个“hello”,该如何填写M_BLK_ID这个结构呢?
以muxSend为例
muxSend(pCookie,pNBuff);
请高手不吝指教~~~~~!
C语言
hello
字符串
网络编程

网友A:
自己顶一下,顺便还有问题
网卡驱动在加载的时候已经对内存初始化了
那么在后续应用程序内就不用再对其初始化调用了
直接写M_BLK_ID结构就可以了是么?

网友:
你还是慢慢看看netBufLib.c吧,看完你就全懂了.

网友B:
(1)M_BLK_ID结构管理的都是静态内存。发送一个“hello”,直接放入M_BLK_ID的结构对应内存即可。
(2)网卡驱动在加载的时候已经对内存初始化,仅是对动态内存吧,所以对M_BLK_ID的结构对应内存还需要初始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