汇编语言怎么样显示计算结果?

楼主:
;计算1-100之和
        .model small
        .stack 256
        .data
sum        dw ?
        .code
        .startup
        xor ax,ax
        mov cx,100
again:  add ax,cx
        loop again
        mov sum,ax
        .exit 0
        end
;请问大虾,怎么想上面的sum显示出来?希望补出完整语句,
;已知道mov ah,9
;int 21h
;还有请问汇编语言问题到哪里发帖?

网友:
转换成十进制字符串:循环除以10,每次得到的余数加30H转为ASCII码,这样得到的是从低到高的次序,只要你反过来储存就是正序了。

汇编问题发到[其它开发语言]—[汇编语言]版块。
可以参考别人发过的帖子,经常有人问这个问题。

网友:
;只能转al的
ALdisp        proc
        push ax
        push cx
        push dx
        push ax
        mov dl,al        ;转换al的高四位
        mov cl,4
        shr dl,cl
        or dl,30h        ;al 高四位变成3
        cmp dl,39h
        jbe aldisp1
        add dl,7        ;是0Ah~0Fh,其ASCII码还要加上7
aldisp1:
        mov ah,2        ;显示
        int 21h
        pop dx                ;恢复原ax值到dx
        and dl,0fh        转换al的低四位
        or dl,30h
        cmp dl,39h
        jbe aldisp2
        add dl,7
aldisp2:
        mov ah,2
        int 21h
        pop dx
        pop cx
        pop ax
        ret
ALdisp         endp

网友:
;一个笨的方法是,接下再执行一次:
mov dx,ax
mov cl,8
shr dx,cl
;call ALdis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