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E数据库

楼主:
           MessageBox(_T("打开或新建数据卷失败"));

网友:
是不是你上一次使用的时候没有关闭卷啊?

网友:
给个建议,

你单步跟一下,看是在那行出现问题。

网友:
可是我先把原先的数据库卷删除,然后CE开机后第一次运行这段代码就显示“SystemHeap”,应该不存在“上一次使用没有关闭卷”的问题吧?
至于单步跟一下我也想到过,可是我是在PC机上写的程序,直接放到CE系统的板子上运行的,怎么进行单步跟啊?
谢谢大家!!!

网友:
怎么联机调试是另一个话题了。
你可以搜一下,baidu或eeworld里都有。

网友:
To lenux:
   你运行你的代码没有出现“System Heap”吗?
    难道是我的板子有问题?
   谢谢!

网友:
System Heap是什么?

截个图上来看

网友:
To lenux:
    就是一个对话框,里面只有显示“SystemHeap”,其他什么都没有。我也不知道是什么。请指教!谢谢!

网友:
SystemHeap据说是系统对象数据库所在的数据库卷,被枚举出来估计也是正常的吧

网友:
哦,那就是说,这个是属于正常现象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