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与混合信号

楼主:
微控制器MCU
DSP与ARM处理器
ST MEMES传感器创意设计大赛
意法半导体-低功耗射频
MEMS传感器
ADI工业技术
ARM技术
Linux与安卓
实时操作系统RTOS
编程基础
国产MCU
瑞萨电子MCU
51单片机
电机驱动控制(Motor Control)
TI 模拟与混合信号
开关电源学习小组
LED专区
TI 模拟与混合信号
TI无线连接
测试/测量
电路观察室
maychang趣味电子技术课堂
ADI工业技术
东芝光电继电器TLP3547评测专区
MAX32630FTHR设计大赛专区
MicroPython开源版块
创新实验室
以拆会友
ON和Avnet物联网创新设计大赛
聊聊笑笑闹闹
求职招聘
为我们提建议&公告
ADI工业技术论坛
ADI工业技术论坛
IDE端口号类似0x170
zhping08
zhping08

网友A(2008-05-21):
IDE端口号类似0x170
我的主板有个Sata接口和IDE接口,原来硬盘接在sata接口,后面我在IDE接口接了个小硬盘,我通过0x170 0x1f0端口通讯 可以读到sata硬盘的信息,可是读不到IDE接口硬盘的信息。难道这时IDE接口的端口号不是 00x170或0x1f0,那是什么呢,怎样才能知道这个IDE 接口的端口号。熟悉硬件的高手指点了。
硬盘
信息
接口

网友B:
如果你用的是Linux, cat /proc/ioports

网友C:
主板?PC机啊?
在BIOS里面就应该能读到硬盘信息,如果读不到,那系统里肯定读不到的。
把SATA硬盘拿掉看看能不能读到ATA硬盘。

网友D:
请教一下楼主:怎样使用0x170和0x1F0 两个端口获取SATA的信息。我试过只能用用这两个端口访问并口的端口。
小弟不才,请多多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