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快捷方式和文件关联的问题

楼主:
文件的快捷方式,我知道要配置bib,要配置dat文件,但我有个疑问,lnk文件的一开始那个号是什么意思?有什么讲究嘛?
例如,我有个exe文件叫做test.exe,我想作个lnk,我这样编辑lnk:10#\windows\test.exe,这个前面的10有没有什么讲究?

第二个问题,是程序关联的问题,比方说我有个程序,比方说test.exe,能播放mp3,mpg4等等,我想这些文件默认就让我的test打开,我该怎么弄?应该是修改注册表把?但不知道在什么地方改,如何改啊。

网友A:
据说10# 是后面字符串("\windows\test.exe")的长度;
不知道CE上的文件关联于WINDOWS是否是一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据说10# 是后面字符串("\windows\test.exe")的长度;
不知道CE上的文件关联于WINDOWS是否是一样的?

windows是怎么关联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据说10# 是后面字符串("\windows\test.exe")的长度;
不知道CE上的文件关联于WINDOWS是否是一样的?

好象长度不对啊。下面是我在release目录下搜索到lnk文件,看不出来有什么关系:
addrbook.lnk:21#:MSCONTACTS?outres.dll,-10000
async.lnk:   18#async.asy
beam.lnk:    18#:MSBEAM
bugtrap.lnk: 30#\windows\bugtrap.exe /columbo
calendar.lnk:21#:MSCALENDAR?outres.dll,-10002
camera.lnk:  40#:MSCAMERA?shellres.dll,-8263

网友:
没有人,我自己顶!!!

网友:
不知道,学习中。。。

网友B:
我有一些相关的资料可以共享给你,不过要等我下班有空才能找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有一些相关的资料可以共享给你,不过要等我下班有空才能找

贴出来给大家看看看,这个不知哦。

网友C:
有一说法是#后的ACSII字符的数量,但如果把上述例子改为1#\Windows\ToolViewer.exe也可正常运行,但去掉数字则系统无法识别.虽然可以正常使用,但建议还是按照文档#之后的ACSII字符数量填写.

网友:
http://blog.eeworld.net/91program/archive/2008/12/04/3443881.aspx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一说法是#后的ACSII字符的数量,但如果把上述例子改为1#\Windows\ToolViewer.exe也可正常运行,但去掉数字则系统无法识别.虽然可以正常使用,但建议还是按照文档#之后的ACSII字符数量填写.

是后面的命令长度,但不正确也无所谓
http://forum.xda-developers.com/archive/index.php/t-280680.html
Just create a file (with lnk extension)
and write to it:
10#"my_app.exe" -launch

this is what it means:
10 - length of the string after #. This value doesn't have to be accurate because it is usually ignored.
"my_app.exe" - path and name of the target of the shortcut.
-launch - command line parameters (if you have any)
You can also add: ?incon.exe,0 to take an icon from another exe / dll

另外,如果你有WinCE的代码,你可以看到
public\shell\oak\hpc\ceshell\api\shortcut.cpp
SHCreateShortcut-->Shortcut_CreateEx-->Shortcut_Write里有如下代码

   // NOTE: Get the character count of the shortcut string.
   nCount = ::wcslen(wszTemp2);//wszTemp2是命令本身
   if (0 != nCount)
   {
      nCount ++; // For the space between the target and args.
   }
   nCount += ::wcslen(wszTemp1) + 2; //wszTemp1是该命令的参数

   if (FAILED(::StringCchPrintf(wszTemp3,
                     lengthof(wszTemp3),
                     L"%d#"%s"",
                     nCount,
                     wszTemp1)))
   {
      dwErrCode = ERROR_FILENAME_EXCED_RANGE;
      goto leave;
   }
//后面会写wszTemp3到快捷方式文件里

网友B:
下面这段注册表就是把系统的Audio文件关联到自己的Player.exe上面,而且图标也相应的改变

[HKEY_CLASSES_ROOT\audiofile\shell\open\command]
@="player.exe %1"

[HKEY_CLASSES_ROOT\audiofile\DefaultIcon]
@="player.exe,-1000"

[HKEY_CLASSES_ROOT\audiofile]
@="Audio File"
;"EditFlags"=hex:00,00,01,00

这就是LZ所想要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下面这段注册表就是把系统的Audio文件关联到自己的Player.exe上面,而且图标也相应的改变

[HKEY_CLASSES_ROOT\audiofile\shell\open\command]
@="player.exe %1"

[HKEY_CLASSES_ROOT\audiofile\DefaultIcon]
@="player.exe,-1000"

[HKEY_CLASSES_ROOT\audiofile]
@="Audio File"
;"EditFlags"=hex:00,00,01,00

这就是LZ所想要的吗?

太好了,回头试试,非常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