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DS18B20的程序问题,急请各位帮帮忙!

楼主:
谢谢大家,我是做毕业设计,板子焊接好了,程序在1820资料中找了一下,拼在一起,但是。。。不知道哪里出了问题,显示一直是00.0
DQ接的是P3.3,显示部分是3位一体的LED,P0做段选,P2.0P2.1P2.2做位选。我的想法是按照程序说的是读出的温度是存在36H和35H中,然后我想把这个数经过一下处理,让显示出来的是‘XY.Z’的形式。就是让50H存小数,51存个位,52存十位。但是好像那个结果不是存在36和35里面导致根本怎么算都是0.请帮我看看是什么问题,非常感谢!
ORG    0010H
TEMPER_L    EQU    36H
TEMPER_H    EQU    35H
FLAG1       BIT    00H
DQ          BIT    P3.3

   AAA:LCALL GET_TEMPER
       LCALL DISPLAY
       LJMP  AAA
       NOP
GET_TEMPER:
       SETB  P3.3
       LCALL INIT_1820
       JB    00H,S22
       RET

   S22:LCALL DELAY1
       MOV    A,#0CCH
       LCALL    WRITE_1820
       MOV    A,#44H
       LCALL    WRITE_1820
       NOP
       LCALL DELAY
       LCALL DELAY
       LCALL    INIT_1820
       LCALL DELAY1
       MOV    A,#0CCH
       LCALL    WRITE_1820
       MOV    A,#0BEH
       LCALL WRITE_1820
       LCALL READ_18200
       RET

READ_1820:
       MOV    R2,#8
RE1:
       CLR    C
       SETB    DQ
       NOP
       NOP
       CLR    DQ
       NOP
       NOP
       NOP
       SETB    DQ
       MOV    R3,#7
       DJNZ    R3,$
       MOV    C,DQ
       MOV    R3,#23
       DJNZ    R3,$
       RRC    A
       DJNZ    R2,RE1
       RET

WRITE_1820:
       MOV    R2,#8
       CLR    C
WR1:
       CLR    DQ
       MOV    R3,#6
       DJNZ    R3,$
       RRC    A
       MOV    DQ,C
       MOV    R3,#23
       DJNZ    R3,$
       SETB    DQ
       NOP
       DJNZ    R2,WR1
       SETB    DQ
       RET
READ_18200:
       MOV    R4,#2
       MOV    R1,#36H
RE00:
       MOV    R2,#8
RE01:
       CLR    C
       SETB    DQ
       NOP
       NOP
       CLR    DQ
       NOP
       NOP
       NOP
       SETB    DQ
       MOV    R3,#7
       DJNZ    R3,$
       MOV    C,DQ
       MOV    R3,#23
       DJNZ    R3,$
       RRC    A
       DJNZ    R2,RE01
       MOV    @R1,A
       DEC    R1
       DJNZ    R4,RE00
       RET

DISPLAY:
        MOV A,36H
        MOV B,#10
        DIV AB
        MOV 51H,A
        MOV 52H,B
        MOV A,35H
        SWAP A
        ADD A,51H
        MOV B,#10
        DIV AB
        MOV 50H,A
        MOV 51H,B
        MOV R2,#03H
        MOV R0,#50H
        MOV R1,#01H
START2: MOV A,R0
        CJNE A,#51H,NEXT
        MOV DPTR,#TAB2
        SJMP NEXT1
NEXT:   MOV DPTR,#TAB1

NEXT1:  MOV A,@R0
        MOVC A,@A+DPTR
        MOV P0,A
        MOV A,R1
        MOV P2,A
        ACALL DL1
        INC R0
        MOV A,R1
        RL A
        MOV R1,A
        DJNZ R2,START2
        SJMP DISPLAY
TAB1:   DB

3FH,06H,5BH,4FH,66H,6DH,7DH,07H,7FH,6FH,77H,

7CH
TAB2:   DB

0BFH,86H,0DBH,0CFH,0E6H,0EDH,0FDH,87H,0FFH,0

EFH,0F7H,0FCH
DL1:    MOV R7,#02H
DL:     MOV R6,#0FFH
DL6:    DJNZ R6,DL6
        DJNZ R7,DL
        RET

INIT_1820:
        SETB   DQ
        NOP
        CLR    DQ
        MOV    R0,#80H
TSR1:
        DJNZ    R0,TSR1
        SETB    DQ
        MOV    R0,#25H
TSR2:
        DJNZ    R0,TSR2
        JNB    DQ,TSR3
        LJMP    TSR4
TSR3:
        SETB    FLAG1
        LJMP    TSR5
TSR4:
        CLR    FLAG1
        LJMP    TSR7
TSR5:
        MOV    R0,#06BH
TSR6:
        DJNZ    R0,TSR6
TSR7:
        SETB    DQ
        RET

RE_CONFIG:
        JB    FLAG1,RE_CONFIG1
        RET
RE_CONFIG1:
        MOV    A,#0CCH
        LCALL    WRITE_1820
        MOV    A,#4EH
        LCALL    WRITE_1820

        MOV    A,#00H
        LCALL    WRITE_1820
        MOV    A,#00H
        LCALL    WRITE_1820
        MOV    A,#7FH
        LCALL    WRITE_1820
        RET

  DELAY:MOV   R7,#00H
    MIN:DJNZ  R7,YS500
        RET
  YS500:LCALL YS500US
        LJMP  MIN
YS500US:MOV   R6,#00H
        DJNZ  R6,$
        RET
DELAY1:MOV   R7,#20H
        DJNZ  R7,$
        RET
END

网友A:
没有注释的汇编打死也不看

迟早被搞死!!

网友:
用C吧,C简单得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有注释的汇编打死也不看

迟早被搞死!!

--------------是啊
-------------------------楼主是看不懂程序还是怎么样?其实这个单总线无非是把串行的数据变成并行的数据。你毕业设计就做这个?不会吧,有点简单哦。这个东西分两字节读取,用C语言比较方便,把读出的16进制数乘以一个系数就可以得出实际温度了。我做过,以前毕业设计的Can总线的一部分。如果你不明白就发个邮箱,我发给你。
网上程序也很多啊。

===============================

如果看不懂汇编就用keil 仿真啊,单步执行就知道这个程序是怎么执行的了。

网友:
C51 COMPILER V7.01  DS18B20                                                                05/28/2007 14:05:27 PAGE 3

ASSEMBLY LISTING OF GENERATED OBJECT CODE

             ; FUNCTION ow_reset (BEGIN)
                                           ; SOURCE LINE # 9
                                           ; SOURCE LINE # 10
                                           ; SOURCE LINE # 12
0000 C297              CLR     DQ
                                           ; SOURCE LINE # 13
0002 7F1D              MOV     R7,#01DH
0004 7E00              MOV     R6,#00H
0006 120000      E     LCALL   _delay
                                           ; SOURCE LINE # 14
0009 D297              SETB    DQ
                                           ; SOURCE LINE # 15
000B 7F03              MOV     R7,#03H
000D 7E00              MOV     R6,#00H
000F 120000      E     LCALL   _delay
                                           ; SOURCE LINE # 16
0012 A297              MOV     C,DQ
0014 E4                CLR     A
0015 33                RLC     A
0016 F500        R     MOV     presence,A
                                           ; SOURCE LINE # 17
0018 7F19              MOV     R7,#019H
001A 7E00              MOV     R6,#00H
001C 120000      E     LCALL   _delay
                                           ; SOURCE LINE # 18
001F AF00        R     MOV     R7,presence
                                           ; SOURCE LINE # 19
0021         ?C0001:
0021 22                RET
             ; FUNCTION ow_reset (END)

             ; FUNCTION read_byte (BEGIN)
                                           ; SOURCE LINE # 22
                                           ; SOURCE LINE # 23
                                           ; SOURCE LINE # 25
0000 E4                CLR     A
0001 F500        R     MOV     value,A
                                           ; SOURCE LINE # 26
0003 750008      R     MOV     i,#08H
0006         ?C0002:
                                           ; SOURCE LINE # 27
                                           ; SOURCE LINE # 28
0006 E500        R     MOV     A,value
0008 C3                CLR     C
0009 13                RRC     A
000A F500        R     MOV     value,A
                                           ; SOURCE LINE # 29
000C C297              CLR     DQ
                                           ; SOURCE LINE # 30
000E D297              SETB    DQ
                                           ; SOURCE LINE # 31
0010 7F01              MOV     R7,#01H
0012 7E00              MOV     R6,#00H
0014 120000      E     LCALL   _delay
                                           ; SOURCE LINE # 32
0017 309703            JNB     DQ,?C0005
001A 430080      R     ORL     value,#080H
001D         ?C0005:
                                           ; SOURCE LINE # 33
C51 COMPILER V7.01  DS18B20                                                                05/28/2007 14:05:27 PAGE 4

001D 7F06              MOV     R7,#06H
001F 7E00              MOV     R6,#00H
0021 120000      E     LCALL   _delay
                                           ; SOURCE LINE # 34
0024 1500        R     DEC     i
0026 E500        R     MOV     A,i
0028 D3                SETB    C
0029 9400              SUBB    A,#00H
002B 50D9              JNC     ?C0002
002D         ?C0003:
                                           ; SOURCE LINE # 35
002D AF00        R     MOV     R7,value
                                           ; SOURCE LINE # 36
002F         ?C0006:
002F 22                RET
             ; FUNCTION read_byte (END)

             ; FUNCTION _write_byte (BEGIN)
                                           ; SOURCE LINE # 39
0000 8F00        R     MOV     val,R7
                                           ; SOURCE LINE # 40
                                           ; SOURCE LINE # 42
0002 750008      R     MOV     i,#08H
0005         ?C0007:
                                           ; SOURCE LINE # 43
                                           ; SOURCE LINE # 44
0005 C297              CLR     DQ
                                           ; SOURCE LINE # 45
0007 E500        R     MOV     A,val
0009 13                RRC     A
000A 9297              MOV     DQ,C
                                           ; SOURCE LINE # 46
000C 7F05              MOV     R7,#05H
000E 7E00              MOV     R6,#00H
0010 120000      E     LCALL   _delay
                                           ; SOURCE LINE # 47
0013 D297              SETB    DQ
                                           ; SOURCE LINE # 48
0015 E500        R     MOV     A,val
0017 A2E7              MOV     C,ACC.7
0019 13                RRC     A
001A F500        R     MOV     val,A
                                           ; SOURCE LINE # 49
001C 1500        R     DEC     i
001E E500        R     MOV     A,i
0020 D3                SETB    C
0021 9400              SUBB    A,#00H
0023 50E0              JNC     ?C0007
0025         ?C0008:
                                           ; SOURCE LINE # 50
0025 7F05              MOV     R7,#05H
0027 7E00              MOV     R6,#00H
0029 020000      E     LJMP    _delay
             ; FUNCTION _write_byte (END)

             ; FUNCTION Read_Temperature (BEGIN)
                                           ; SOURCE LINE # 54
                                           ; SOURCE LINE # 55
                                           ; SOURCE LINE # 56
0000 120000      R     LCALL   ow_reset
                                           ; SOURCE LINE # 57
0003 7FCC              MOV     R7,#0CCH
C51 COMPILER V7.01  DS18B20                                                                05/28/2007 14:05:27 PAGE 5

0005 120000      R     LCALL   _write_byte
                                           ; SOURCE LINE # 58
0008 7F44              MOV     R7,#044H
000A 120000      R     LCALL   _write_byte
                                           ; SOURCE LINE # 59
000D 7F32              MOV     R7,#032H
000F 7E00              MOV     R6,#00H
0011 120000      E     LCALL   _delay
                                           ; SOURCE LINE # 60
0014 120000      R     LCALL   ow_reset
                                           ; SOURCE LINE # 61
0017 7FCC              MOV     R7,#0CCH
0019 120000      R     LCALL   _write_byte
                                           ; SOURCE LINE # 62
001C 7FBE              MOV     R7,#0BEH
001E 120000      R     LCALL   _write_byte
                                           ; SOURCE LINE # 63
0021 120000      R     LCALL   read_byte
0024 8F00        R     MOV     TempX,R7
                                           ; SOURCE LINE # 64
0026 120000      R     LCALL   read_byte
0029 8F00        R     MOV     TempF,R7
                                           ; SOURCE LINE # 65
002B 22                RET
             ; FUNCTION Read_Temperature (END)

             ; FUNCTION SendTemperature (BEGIN)
                                           ; SOURCE LINE # 66
                                           ; SOURCE LINE # 67
0000 120000      R     LCALL   Read_Temperature
                                           ; SOURCE LINE # 68
0003 7F57              MOV     R7,#057H
0005 120000      E     LCALL   _WrTiBuf
                                           ; SOURCE LINE # 69
0008 AF00        R     MOV     R7,TempX
000A 120000      E     LCALL   _WrTiBuf
000D AF00        R     MOV     R7,TempF
000F 020000      E     LJMP    _WrTiBuf
             ; FUNCTION SendTemperature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