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与混合信号

楼主:
微控制器MCU
DSP与ARM处理器
ST MEMES传感器创意设计大赛
意法半导体-低功耗射频
MEMS传感器
ARM技术
Linux与安卓
实时操作系统RTOS
编程基础
国产MCU
瑞萨电子MCU
51单片机
电机驱动控制(Motor Control)
TI 模拟与混合信号
开关电源学习小组
LED专区
TI 模拟与混合信号
TI无线连接
测试/测量
电路观察室
maychang趣味电子技术课堂
东芝光电继电器TLP3547评测专区
MAX32630FTHR设计大赛专区
MicroPython开源版块
创新实验室
以拆会友
ON和Avnet物联网创新设计大赛
聊聊笑笑闹闹
求职招聘
为我们提建议&公告
大家看下如何做这个网络通信的需求?
风色DIY
风色DIY

网友A(2008-04-03):
大家看下如何做这个网络通信的需求?
PDA端的现有程序是用C#写的基于CF2.0的程序,
目前PC端的程序是用RAPI的方式操纵PDA上的数据的.
但是这样PDA必须用线跟PC连接起来才能进行数据操作,因为PDA支持无线网络,所以这样就显的很麻烦,
设想是希望PDA与PC间通过类似于SOCKET之类的方式进行通信,可是我看了下CF2.0里面竟然没有SOCKET的控件?不会吧?
大家说说该用什么方法实现PC与PDA的无线网络的通信呢,现在比较没有头绪...
谢了~ 祝大家清明愉快~!哈~
通信
如何

网友B:
有socket API啊. 直接使用winsock.lib 好了

网友C:
为什么要用控件??
socket api在wince下一直都是可以使用的。
让无线网络连接上后,用socket就可以连接了。

网友D:
RNDIS本来就是支持socket的,只有PC有ip,虚拟网卡有ip地址,那直接socket api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