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

楼主(2008-03-17):
新手请教
最近需要用模拟元件搭建一个调理电路:
就是对直流电压进行放大1000倍,精确度要为百分之0.2左右
请教高手!
搭建
电路
直流电

网友A:
使用精密电阻,集成运放用失调小,增益高的,至少用两级以上的放大,同时要防止电路振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