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控制台灯开关

楼主:
我想用单片机去控制台灯,220v~40w的灯泡,不知道该用什么器件,大家给点建议,谢谢。

网友:
很简单,用IO口控制继电器就可以了。

网友:
什么型号的继电器?我是初学者,详细说明一下可以吗?

网友:
对了还得用一个三极管

网友:
楼主的意思好像还包括控制亮度,那就需要可控硅了。

网友:
单片机的IO是驱动不了继电器的。。。

简单点的

可以买一个固态继电器,这东西3V就能驱动

然后

       VCC
  继电器控制端
  IO---
      GND

这个接法
输出1时关,输出0时开

电路也简单,只是固太继电器,不能完全判断,在关状态的时候也有小电流,注意安全
价格比较贵

如果用常规的继电器,那要搞一个三级管电路,还有一个保护电路

硬件不好的,得搞弄一下

网友:
220V..40W
额定的参数好办,自个算下就行,再看看此灯泡的峰值电压与最大过电流是多少,
再找个受得了此条件的的继电器就行了。。前级如果驱动不了,可以再加个光隔,
就是麻烦了。。。
固态继电器的话最好能找个好点的,可以完全关断的。调光电路随处可以找到。

网友:
40w的功率不大,完全可以用小功率的可控硅。控制也不复杂,只要调整占空比就可以控制亮度,没必要又用继电器又用调光电路。如果单片机只控制一个继电器的话,就太浪费了,而且也没必要作,一个开关可以搞定。

网友:
lz还是用可控硅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