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与混合信号

楼主:
微控制器MCU
DSP与ARM处理器
ST MEMES传感器创意设计大赛
意法半导体-低功耗射频
MEMS传感器
ADI工业技术
ARM技术
Linux与安卓
实时操作系统RTOS
编程基础
国产MCU
瑞萨电子MCU
51单片机
电机驱动控制(Motor Control)
TI 模拟与混合信号
开关电源学习小组
LED专区
TI 模拟与混合信号
TI无线连接
测试/测量
电路观察室
maychang趣味电子技术课堂
ADI工业技术
东芝光电继电器TLP3547评测专区
MAX32630FTHR设计大赛专区
MicroPython开源版块
创新实验室
以拆会友
ON和Avnet物联网创新设计大赛
聊聊笑笑闹闹
求职招聘
为我们提建议&公告
ADI工业技术论坛
ADI工业技术论坛
给定一行十六进制的字符串,从哪方面判断数据的有效性?? ...
wangjiayu919
wangjiayu919

网友A(2008-03-04):
给定一行十六进制的字符串,从哪方面判断数据的有效性?? 并转换成整型输出
给定一行十六进制的字符串,从哪方面判断数据的有效性??
并转换成整型输出
数据
十六进制
字符串

网友B(2008-04-30):
看看字符里面有没有除了数字之外的字符
然后,可以简单的用ATOI()标准库或是sprintf()也可以自己写一个
或是可以这样:
将合法串从右到左每一位SUM = SUM * 10 + 对应位值.
走完一个串就可以了
具体的原理可以从数的进制表示里找出

网友C:
不明LZ在说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