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xworks 如何动态加载.0文件?

楼主:
 驱动文件以.0给出,需要检测到有该硬件再加载其驱动,如何实现?有什么命令可以?谢谢

网友:
使用ld()函数即可。详细说明参考:

ld( ) – load an object module into memory.

SYNOPSIS MODULE_ID ld
(
int syms, /* -1, 0, or 1 */
BOOL noAbort, /* TRUE = don’t abort script on error */
char * name /* name of object module, NULL = standard input */
)

  This command loads an object module from a file or from standard input. The object
module must be in UNIX a.out format. External references in the module are resolved
during loading. The syms parameter determines how symbols are loaded; possible values:

0 – Add global symbols to the system symbol table.
1 – Add global and local symbols to the system symbol table.
-1 – Add no symbols to the system symbol table.

  If there is an error during loading (e.g., externals undefined, too many symbols, etc.), then
shellScriptAbort( ) is called to stop any script that this routine was called from. If noAbort
is TRUE, errors are noted but ignored.
The normal way of using ld( ) is to load all symbols (syms = 1) during debugging and to
load only global symbols later.

EXAMPLE The following example loads the a.out file module from the default file device into
memory, and adds any global symbols to the symbol table:
-> ld This example loads test.o with all symbols:
-> ld 1,0,"test.o"

网友:
同意LS的用ld
但我想在.o驱动中加入“硬件是否存在监测”是否更为合理呢?
另一个,不知道你用的VxWorks版本和你做的是什么驱动,如果是需要内存映射的设备驱动,是不能够动态加载的。

网友:
也可以使用loadModuleAt,ld不能指定代码段、数据段、BSS范围。如下:

pText=0x100000;
pData=0x1c0000;
pBss =0x1ce000;
myfd=open("cfcard:/XXX.out");
loadModuleAt(myfd,0,&pText,&pData,&pBss);

网友:
不知道用完了可不可以unload;
另外,在.o中加入“硬件是否存在监测”似乎可有可无,因为,load的前提是检测到有硬件存在,当然加入能够保证程序的健壮性。

网友:
ld 0,1 "My.o"

我一般用这个加载,unld可以卸载,loadModuleAt用起来更准确些

网友:
vxworks 交流群841344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