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点迷糊 vxworks

楼主:
 有篇文章说在开发过程中软件分为三部分,bootrom,vxworks和用户程序。bootrom固化在单板rom。开发完后,软件分为bootrom和vxworks(+自启动用户程序)两部分

在另一篇文章中说到,可引导镜像(Bootable Image) :是将引导程序和vxWorks融为一体的镜像, 它常常是最终产品

迷糊了,最终产品用单独的rom固化bootrom引导程序吗?
应用程序和vxworks内核在一起?

网友:
1,bootrom是为了下载vxworks镜像(Bootable Image就是说的这个东西,与bootrom没关系)用的
2,如果需要应用程序可以和内核在一起,不推荐

网友:
我觉得是对引导程序没理解好,引导程序和bootrom是一个东西吗?我知道在调试阶段需要单独rom固化bootrom,来下载vxworks。您上面第一点说vxworks镜像是bootalbe image ,是不是仍需要单独的rom 固化bootrom。
我以前的理解是bootrom就是引导程序,开发时要固化,最终产品把bootrom和vxworks内核做在一起就是bootalbe image,不需要单独的rom固化bootrom引导程序了,这么理解是不是不对?

网友:
bootrom作引导,一般放到ROM里。基于vxworks的系统一般放到flash里面。
由bootrom负责将将其从flash读取到内存,并开始运行。

网友A:
开机后先启动bootrom,然后bootrom将镜像文件(即vxworks)读取到内存,然后机器正常工作。
应用程序可以写在vxworks操作系统中,但是这样会增加pc104的负担,应用程序也可以直接由fpga来做。这样效率更高些,并且也不会增加该pc104的负担。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开机后先启动bootrom,然后bootrom将镜像文件(即vxworks)读取到内存,然后机器正常工作。
应用程序可以写在vxworks操作系统中,但是这样会增加pc104的负担,应用程序也可以直接由fpga来做。这样效率更高些,并且也不会增加该pc104的负担。

用FPGA做成本也太高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