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高手解决vxworks 启动盘制作问题

楼主:
 我在制作启动盘时如果选择bootrom_uncmp image则使用mkboot a: bootrom_uncmp指令时,弹出如下的对话框

D:\Tornado2.2\target\config\PCPENT~4>mkboot a: bootrom_uncmp
VxSys 1.6 (c) Wind River 1993-2002
Boot sector installed OK.
objcopypentium: a:bootrom.sys: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Failed to objcopy bootrom_uncmp to a:BOOTROM.SYS!
Usage: mkboot drive: bootfile (e.g. mkboot a: bootrom.bin)
Installs VxWorks boot sector on drive, and copies over bootfile
as boot image BOOTROM.SYS. If the bootrom file is named bootrom.dat
as documented in older literature, then the file is assumed to be
an object module and is converted to binary before copied.
Note: BOOTROM.SYS must be contiguous or the boot will fail.
This can
be verified with CHKDSK.

如果选择bootrom_uncmp.bin image则使用mkboot a: bootrom_uncmp.bin指令时

D:\Tornado2.2\target\config\PCPENT~4>mkboot a: bootrom_uncmp.bin
VxSys 1.6 (c) Wind River 1993-2002
Boot sector installed OK.

1 file(s) copied.
System tranferred.
Checking a:BOOTROM.SYS is contiguous
chkdsk a:bootrom.sys
The type of the file system is FAT.
Volume Serial Number is A886-88ED
Windows is verifying files and folders...
File and folder verification is complete.
Windows has checked the file system and found no problems.

1,457,664 bytes total disk space.

528,896 bytes in 1 files.

928,768 bytes available on disk.

512 bytes in each allocation unit.

2,847 total allocation units on disk.

1,814 allocation units available on disk.
All specified files are contiguous.

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请高手指点!

网友:
你生成bootrom_uncmp了没有?

网友:
我的有bootrom_uncmp这个文件

网友:
楼主的问题我也遇到过,我都是乱调的。
把软盘格式化,在试,就有可能能写成功!~

网友:
解决方法
mkboot a:\ bootrom_uncmp
OK!

网友:
软盘要格式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