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什么方法可以判断某仪器的空间位置.

楼主(2008-11-02):
有什么方法可以判断某仪器的空间位置.
比如一个仪器,在一个房间里移动,需要什么技术得对这个仪器对房间的空间坐标.
空间
仪器
技术

网友A:
无线定位
布上参考点
然后,在仪器上的一个点和参考点通信
得到通信用的时间
这样,通过时间计算距离
然后,多距离计算位置
后来就是几何问题了
不过,这说着简单,做着难
TI的CC2431基于的ZIGBEE协议
有这个功能
不过一年前,这个东西还不太准,稳定性也不太够
不知道现在好点没有?

网友B:
GPS貌似在屋里不行

网友C:
GPS不能在这种环境上使用的
我对1L的那回复补充一下
在这种局部范围内用的是信号链路质量来做距离转换的
呵呵,一楼我错了,不是用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