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有Windows程序向Windows CE平台移植相关的详细资料

楼主(2008-08-06):
哪位有Windows程序向Windows CE平台移植相关的详细资料
哪位有Windows程序向Windows CE平台移植相关的详细资料?能否发一份,高分相报!
windows
详细资料
程序

网友A:
eeworld上就有很多啊。好好搜搜。

网友B:
确实难找,网上几乎都要收费,相当的麻烦!
大家可以说下平时移植的一些经验,有相关资料或教程的更好!

网友C:
可以向高校的资料库中申请啊

网友D:
确实不好搜 呵呵

网友E:
不熟悉,很难移植的,干脆重写了。

网友F:
注意2条应该就够了吧:
1,CE是Unicode系统
2,Windows有些函数CE上没有
建立对应CE平台的工程,把.CPP,.H文件加入,编译然后调错。

网友G:
Windows程序向Windows CE平台移植相关的详细资料?
这个自己慢慢去调试就好了啊。。。。如楼上的兄弟说的2个问题。
1,CE是Unicode系统,这个可以想办法转T2A之类的可以转了。注意w_char之类的就好了
2,Windows有些函数CE上没,这个没办法了。。谁叫他精简了。。。想用多点的就用动态库调用了。。。随之的问题就是程序会蛮大。。

网友H:
资源重建
函数(类)重新梳理,有的Windows下有,而WINCE不支持,尤其是比较炫的图像处理和动态视频。
涉及字符集的函数。不过如果开始用的类似MessageBox,而不是MessageBoxA这样的,就不用担心,系统自动识别。

网友I:
好像没看到有详细的介绍的。
只能慢慢的调整。
就是一些设备相关的api比较麻烦,有些要把参数改成unicode的,有些要找别的api替代。
界面的东西也是很麻烦。
其它逻辑处理都不用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