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调用PDA外界设备

楼主:
比如说 设置一个按钮,点击可以打开PDA上的 照相机或者浏览器或者图片查看器等,
象这样的功能怎么实现?

网友:
过了这么久还没人来

网友:
找到应用的名称

用createprocess或ShellExecuteEx启动就行了。

网友:
找到应用的名称
这个哪里找?
我看到个例子
TCHAR*   pUrl   =   L "http://wap.sohu.com ";

SHELLEXECUTEINFO   execInf;
ZeroMemory(&execInf,   sizeof(execInf));
execInf.cbSize   =   sizeof(execInf);
execInf.fMask   =   SEE_MASK_NOCLOSEPROCESS;
execInf.lpFile   =   pUrl; ————————————————————————————》这个是不是找他的路径??MSDN翻译过来还是不清楚
execInf.lpVerb   =   TEXT( "open ");

ShellExecuteEx(&execInf);
弹出无法找到设备

网友:
哪里找?

这个好像不会有统一的名称吧。

你去windows目录下,或者别的设备目录下手动找啊。
execInf.lpFile 写上绝对路径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