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nux开发
请教各位,一个处理器上的两个USB设备,能否配制成一个 ...

楼主(2008-12-13):
请教各位,一个处理器上的两个USB设备,能否配制成一个是Host,另一个是Slave?同时工作,OS是Linux,内核2.6版本。
如果能成,请问驱动该怎么配置?
linux
处理器
工作
设备
linux

网友A:
帮顶吧,CE下没问题,LINMUX感觉上应该成帮顶吧!

网友B:
“两个USB设备”,怎么可能做成HOST呢?能做HOST的就不是“设备”了。既是设备又能做HOST的只有OTG接口。
什么CPU?datasheet没有说明吗?应该不需要你自己猜吧?

网友C:
谢谢各位,我描述有问题,是有两个USB口,将其中一个口配成主,将另一个配成从,同时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