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niportAdapterContext是怎么来的

楼主(2008-07-22):
MiniportAdapterContext是怎么来的
网卡驱动里面很多函数都有这么一个参数,帮助里面写Handle to a resident context area allocated by MiniportInitialize.这个什么意思,在MiniportInitialize里面看不到相关的语句啊.
allocated
网卡驱动

网友A:
大家来看看啊 都有分

网友B:
MiniportInitialize这个函数用于初始化硬件
系统启动的时候会自动运行

网友C:
我的意思是怎么从MiniportInitialize这个函数产生MiniportAdapterContext这个参数用于其他函数的调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