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wince移植问题

楼主:
公司现有开发板是跑的linux
老板想让换成wince,有可行性吗?
如果能换得作那些工作?
以前的那些烧写工具肯定不能用了
怎么烧写呢?

网友:
找到原来的开发板的文档,操作即可。

wince比linux简单,放心。

网友A:
你的意思可以直接使用原来的方法烧写?

1:另外谁给讲下,从裸机到能跑ce都需要那些层?
linux是:bootloader-->linux
ce呢?类似bootloader的东西是什么?

2:我能在网上找到free的ce吗?
这个和linux一样能自己编译烧写吗?

期待

网友:
找开发板的提供商,看看其是否支持?

如果没有,自己开发有一定的难度,必须有电路的原理图等,主要是BSP的建立过程(驱动)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的意思可以直接使用原来的方法烧写?

1:另外谁给讲下,从裸机到能跑ce都需要那些层?
linux是:bootloader-->linux
ce呢?类似bootloader的东西是什么?

2:我能在网上找到free的ce吗?
这个和linux一样能自己编译烧写吗?

期待

当然不行了,除非你使用优龙的bootloader
CE使用是免费的,卖的时候就要交钱了。

网友:
一般网上可以找到相对应的BSP,稍加改动即可。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的意思可以直接使用原来的方法烧写?

1:另外谁给讲下,从裸机到能跑ce都需要那些层?
linux是:bootloader-->linux
ce呢?类似bootloader的东西是什么?

2:我能在网上找到free的ce吗?
这个和linux一样能自己编译烧写吗?

期待

我以前也是这么转过来的,先是linux,后来开始搞wince。
linux                     wince
uboot                     stepldr+eboot
zImage+cramfs             nk.bin

烧写工具没有区别的,都一样

网友A:
wince的驱动和BSP是一个东西吗
BSP和驱动是什么关系

架构是不是这样的?

硬件-->BSP--->驱动--->Wince

网友:
我用的板子是LINUX和WINCE都支持的,烧写都是用并口.从LINUX到WINCE按照厂商的安装说明就安装成功。
不同的开发板可能情况不一样吧.
你要是自己动手做WINCE的驱动那花的时间就长了.
WINCE里的BSP(板级支持包)有常用的驱动程序.
换系统的话可能你的程序的移植也够花时间的

网友:
是啊
老板不舍得花钱,
让自己研究如何安装ce

网友:
网上可以找到免费的,不过,出产品的话要交钱的了

网友:
BSP 是硬件平台的板级支持包,它包括了板卡的Wince下的驱动等;
Wince 是微软推出的嵌入式系统,如果自己开发系统需要得到其PB开发工具,网上可以下载试用版,也可直接购买;

当两者都齐备后,需要先安装PB,然后按照BSP。

下面的工作就是移植工作了

引用 网友A:
wince的驱动和BSP是一个东西吗
BSP和驱动是什么关系

架构是不是这样的?

硬件-->BSP--->驱动--->Wince

网友:
谁有开发板上wince的烧写的资料?
给我发一份?
nlxswig@126.com

网友B:
你的是什么平台?这样就找人要资料,真是有点搞笑吧
先去研究一下自己需要些什么东西,上网找一下,一般都有免费下载的,实在有困难,在这里发贴,还是会有好多好心人会帮你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的是什么平台?这样就找人要资料,真是有点搞笑吧
先去研究一下自己需要些什么东西,上网找一下,一般都有免费下载的,实在有困难,在这里发贴,还是会有好多好心人会帮你的

对头。
直接来问,对楼主没有什么好处的。

网友A:
呵呵,其实就是参考下,看看和烧linux有什么共同和区别之处
我以前是搞linux的
平台是s3c2410+一个串口,两个U口,一主,一从,网口,键盘,lcd,别的都无所谓了
就是想先把wince装上去,其他接口的驱动慢慢来,

网友:
如果是2410的平台,那在CE上面也是很成熟的,现成的BSP一大堆,安装完PB后在系统里面就有自带的官方的2410的BSP
改改估计就可以拿来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呵呵,其实就是参考下,看看和烧linux有什么共同和区别之处
我以前是搞linux的
平台是s3c2410+一个串口,两个U口,一主,一从,网口,键盘,lcd,别的都无所谓了
就是想先把wince装上去,其他接口的驱动慢慢来,

我有linux、wince的porting guide,不过不是2410的。
我只有2440,2442,2443,2450,2451,2416,6410等等。

网友:
不过,我觉得这些资料网上都应该有的。

网友:
多谢,找到了一些